单火线通用红外线遥控开关

楼主(2024-05-11):
这个是这几天实验成功的使用红外线遥控器(任何能够发出38KHz调制红外线的遥控器都可以作为控制器)的单火线红外线遥控开关。红外线接收头使用静态电流80微安的微功耗接收头。使用一片静态电流极低(5微安)的常用的声光控芯片KU5595A来获得静态输出5V直流电压供电守候时的工作电流。一旦负载得电,则利用流过负载电流在单向可控硅阴极所接2只二极管上的正向压降经电容器C2储能ME2188升压获得5V直流电压经隔离二极管送到稳压芯片ME6206A332稳压获得3.3V直流工作电压为双D触发器HEF4013和红外线接收头供电完成供电转换。实验时可以省略C1和A,B之间对应的隔离二极管。L接火线,LMP接灯泡或者互换L,LMP不影响。

网友A:
请问楼主D3,D4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D3,D4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1N4148或者1N5819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D3,D4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D3,D4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合用一只BAV70双二极管(共阴极的TO-23封装的贴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D3,D4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D3,D4可以使用常用的1N4148开关二极管或者1N5819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有一种“单火开关电源”能满足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单火开关电源”能满足给单片机供电。

价格多少?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价格都不会亲民

网友C:
这个开关的造价也不会便宜的,电路相对比较复杂,芯片也较多,如果有专用这类的芯片可能会便宜些。

网友C:
这个电路如果把4013换成单片机,加上程序控制,可以真正实现红外编码的解码开关,而不是收到信号就开关。

网友D:
发现有类似产品销售

网友E:
网上有单火线无线灯控开关   关键还不会影响原开关使用  可以组成一个有线与一个无线的双控开关  两个开关都能随意开关灯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