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K84F用什么二极管代换?

楼主(2024-05-11):
求助:2CK84F难以购到,不知2CK84F用什么二极管代换?请知道的大师帮助,谢谢!

楼主:
已经买到,就是贵了点。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1N4148:这是一种常用的快速恢复二极管,具有较高的反向恢复速度和较小的反向恢复时间。它可以作为2CK84F的替代品使用。 2. 3. 1N4001:这是一种常用的通用整流二极管,适用于低频整流和其他一般电路应用。虽然速度较慢,但在一些低频应用中也可以作为替代品使用。

网友A:
1N4148:这是一种常用的快速恢复二极管,具有较高的反向恢复速度和较小的反向恢复时间。它可以作为2CK84F的替代品使用。

1N4001:这是一种常用的通用整流二极管,适用于低频整流和其他一般电路应用。虽然速度较慢,但在一些低频应用中也可以作为替代品使用。

楼主:
1N4148二极管的参数如下:

电流。正常正向电流为150mA,最大正向电流为500mA,最大重复峰值电流为450mA。
电压。最大重复峰值电压为100V,最大连续反向电压为75V,最大正向电压为1V。
时间。反向恢复时间为4ns。
功率。最大功耗为500mW。
而2CK84F的反向峰值电压大于或等于180V,正向压降小于或等于0.8V;所以1n4148不能代替使用。2CK84F主要用在示波器X扫描电路中.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答复,愿大家互相帮助,网站越办越好!

网友B:
这是替代元件的通问!
要点只有一个,根据电路的设计要求来。假如原设计就不是用的最佳元件参数,何必跟着它走呢?

网友C:
楼主是个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