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5595声光控电路如何改成光控?

楼主(2024-05-11):
两线声光控开关资料
两线声光控采用苏州朗宽电子芯片K5590制作,外围电路结构简单,使用元件少,可直接控制可控硅进行微功耗控制,内置高低压转换电路,可以直接接110-380V电压控制,芯片待机功耗20微安,K5595的待机功耗是5微安
如题:ku5595组成的声光控电路如何取消声控改为光控?声控脚的电压应为多少?请高手赐教

网友A:
5脚与2脚直接短接就可以了,同时去掉麦克风,C6增大到104或者105

网友A:
也可以把R8换成0欧姆电阻同时将C6换成104或者105电容,去掉麦克风

网友A:
搞错了,我是用这个芯片作为电源芯片使用不需要声光控输出,所以将2,5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R8换成0欧姆电阻同时将C6换成104或者105电容,去掉麦克风

引用 网友B:
单纯拆除驻极咪是不行的,以电阻代换驻极咪也是不行的;

你要把5脚的电容和电阻都拿掉,做一个开路,不是单独拿掉个咪头。希望能帮到您。
这位工程师说的可行吗?

网友C:
先学会查芯片手册,手册读完了,大多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
单纯光控可能很难实现,因为电路有延时功能,触发后延时关断,除非给一个连续触发信号(在MIC接的5脚引入交流信号,可以试一试在8脚与5脚之间串联RCD,二极管用于钳位保护,电阻用于限流,C用于通交流阻直流,虽然8脚输入的是直流,但存在脉动信号)

网友D(2024-08-10):
何必如此麻烦,仅用ku5590的电源,光声SCR𨒂时电容拆开,光敏上拉100 K至VC2,光敏与电阻接SC R的g足,开灯光线希望暗点加大电阻,否则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