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按键不灵敏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4-05-11):
我做的是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定时器,用的芯片是STC8H,我有15个按键,开了两个中断了,第一个定时器0给了时钟计时,定时器1给了数码管刷新,按键检测一直放在主函数循环,尝试过开多一个定时器2给按键扫描,但是还是不灵敏,效果不太明显。怀疑是延时的问题,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决,毕竟怎么也要消抖,还有给io口反应的时间。看看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意见。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O_delay(void)
{
_nop_();
_nop_();
_nop_();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 0;
KEY_MATRIX_PORT=0x56;//P1口第四位输出低电平,即行值设为全0
IO_delay();
if((KEY_MATRIX_PORT&0x56)!=0x56)
{//列值不全为高电平
IO_delay();//去抖动
temp=KEY_MATRIX_PORT&0x56;//读入列值
KEY_MATRIX_PORT=0xA9;//列值设为低电平
IO_delay();//去抖动
temp |= (KEY_MATRIX_PORT&0xA9);//把行值(第四位)和列值(高四位)位或得到唯一指向按键的键码
while(KEY_MATRIX_PORT!=0xA9);
}
return temp;
}

主函数部分:(在16楼)

网友A:
在一个定时器里面,做个计时,做个显示,做个按键,不行吗?怎么还要这么多定时器啊?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占用了你的扫描时间,感觉上按键不灵敏。是你的时序按排不合理!
如果你写程序能够设法不用DELAY()函数就可以了。DELAY是最低级初级编程学者用的函数。可用定时器做延时啊,用DELAY是浪费CPU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定时器里面,做个计时,做个显示,做个按键,不行吗?怎么还要这么多定时器啊?

显示和计时一起在同一个定时器,显示程序执行得多,会导致计时误差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和计时一起在同一个定时器,显示程序执行得多,会导致计时误差大吧

只要你在定时器中断时间里面做完这些事情就不会影响精度,比如2ms,2ms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只要你不用那该死的DELAY

网友C:
20ms扫描一次按键,快到飞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ms扫描一次按键,快到飞起。

20ms太长了吧,我都是用1ms定时扫描

网友D:
代码不全
你只贴了按键扫描,没贴主循环
盲猜主循环有大量代码
阻塞了按键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不全
你只贴了按键扫描,没贴主循环
盲猜主循环有大量代码

主循环有点长,有两个swich判断,主要是判断按键返回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占用了你的扫描时间,感觉上按键不灵敏。是你的时序按排不合理!
如果你写程序能够设 ...

怎么用定时器做延时,这个想法不太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0ms太长了吧,我都是用1ms定时扫描

10ms我觉得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定时器做延时,这个想法不太懂

你不弄短主循环的耗时,用定时器、中断也解决不了不灵敏的问题

网友F:
扫描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G:
程序思路问题,要改进

网友H:
12楼说的对,你就不是延时的问题,你那点延时也去不了抖动。

楼主:
while(1)
{
int temp;
SixCountdown();
ForeAlarm();
temp = key_scan();
ShowTemp();
switch(state)
{
case 0:FlagClear();led_hc595_drive(0xff,0xff,0xff,0xff,0x00);break;
case 1:ShowNormal(); EA=1; break;
case 2:ShowSetHMorMS(); DigdotClose(); EA=1; break;
case 3:ShowEnd(); EA=1; break;
case 4:ShowVolume(); EA=1; break;
case 5:ShowAlarm(); EA=1; 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temp)
{
case 0x7D: //1 计时器1 SW1
KeySwitch(0);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3F: //2 计时器3 SW3
KeySwitch(2);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F5: //3 计时器5 SW5
KeySwitch(4);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FC: //4 温控设置键 SW13
break;

case 0xCF: //5 温度增加 SW12
break;

case 0x7B: //6 计时器2 SW2
KeySwitch(1);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6F: //7 计时器4 SW4
KeySwitch(3);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F3: //8 计时器6 SW6
KeySwitch(5); //按键判断
break;

case 0xFA: //9 除冰 SW14
break;

case 0xBE: //10 温度减少 SW15
break;

case 0xB7: //11 TIME SW7
timer++;
if((timer==1)&&(ONOFF==0)) //设置时间显示模式
{
state=2;

}
if((timer==1)&&(ONOFF==1)) //设置时间界面End
{
DigdotClose();
state=3;
}
if(timer==2) //关闭显示
{
if(state==3)
{
NumExchange(Hset,Mset,H,M);
}
state=0;
timer =0;
}
break;

case 0xE7: //12 REMINDER SW8
alarm++;
DigdotClose();
BlinkClose();
SetTimerClose();
setHM=0;
if(alarm==1)
{
state=5;
}
if(alarm==2)
{
NumExchange(Halarm1,Malarm1,H,M);
}
if(alarm==3)
{
NumExchange(Halarm2,Malarm2,H,M);
}
if(alarm==4)
{
NumExchange(Halarm3,Malarm3,H,M);
alarm=0;
state=0;
}
break;

case 0xDD: //13 ON/OFF SW9

state1=(state1?0:1);
ONOFF++;
state++;

if(ONOFF==1)
{
state=1;
}

if(ONOFF==2)
{
state=0;
ONOFF=0;
}
break;

case 0xDB: //14 INCREASE SW
increase++;
switch(alarm)
{
case 1: adjustAlarm(Halarm1, Malarm1, Blink, SetTimer, 1); break;
case 2: adjustAlarm(Halarm2, Malarm2, Blink, SetTimer, 1); break;
case 3: adjustAlarm(Halarm3, Malarm3, Blink, SetTimer, 1); break;
default: adjustAlarm(H, M, Blink, SetTimer, 1); break;
}
break;
case 0x9F: //15 DECREASE SW11
decrease++;
switch(alarm)
{
case 1: adjustAlarm(Halarm1, Malarm1, Blink, SetTimer, -1); break;
case 2: adjustAlarm(Halarm2, Malarm2, Blink, SetTimer, -1); break;
case 3: adjustAlarm(Halarm3, Malarm3, Blink, SetTimer, -1); break;
default: adjustAlarm(H, M, Blink, SetTimer, -1); break;
}
break;

default:brea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弄短主循环的耗时,用定时器、中断也解决不了不灵敏的问题

我上传了主循环的代码,但是我觉得我的主循环繁琐,但是执行效率应该不低,switch语句不是用空间换效率的吗?望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主循环的代码,但是我觉得我的主循环繁琐,但是执行效率应该不低,switch语句不是用空间换效率的 ...

在哪儿?

楼主:
好像还没审核,我再上传一次看看

网友H:
Switch没耗费多少时间,但我看不到你的子程序,你算算这个 ShowTemp(); 要用多少时间。

网友I:
while(KEY_MATRIX_PORT!=0xA9);既然都知道用定时器了,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死循环?不理解

网友A:
可是调用不少子程序呢,包括显示,所以都加一起就慢了,还有楼上说的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I:
while(KEY_MATRIX_PORT!=0xA9);既然都知道用定时器了,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死循环?不理解

那这里应该怎么编写,真的不太懂,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itch没耗费多少时间,但我看不到你的子程序,你算算这个 ShowTemp(); 要用多少时间。

void ShowNormal()
{
    unsigned char i,temp1,temp2;
    for (i = 0; i<6; i++)
        {
                if(AlarmOut==1)
                {
                LEDBuf[i * 4] = 17;
                LEDBuf[i * 4 + 1] = 18;
                LEDBuf[i * 4 + 2] = 10;
                LEDBuf[i * 4 + 3] = alarm;
                }else{
                temp1 = UnitSwitch ? M : H;
                temp2 = UnitSwitch ? S : M;

                LEDBuf[i * 4] = temp1 / 10;
                LEDBuf[i * 4 + 1] = temp1 % 10;
                LEDBuf[i * 4 + 2] = temp2 / 10;
                LEDBuf[i * 4 + 3] = temp2 % 10;
                        }
    }

}
有show的都是这样的程序,最多就循环6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ShowNormal()
{
    unsigned char i,temp1,temp2;

LEDbuf为啥这么大?
为啥喜欢大小写混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这里应该怎么编写,真的不太懂,想不明白

用if判断按键有没有松开呀,扫描按键可以放在定时器里面,每20MS执行一次

网友J:
用延迟1ms就很灵敏

网友K:
减少定时扫描周期

网友K:
ShowTemp(); 确实一个都花了这么多时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主循环的代码,但是我觉得我的主循环繁琐,但是执行效率应该不低,switch语句不是用空间换效率的 ...

直接在主循环结尾加个引脚取反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看取反周期

网友L:
调整下触发周期或者就把延迟设置在1ms试试呢

网友J:
中断可以用少点,因为会占用时间

网友M:
调整中断时间

网友N:
你这个如果是数码管实时显示的话是会有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低级一点就是把数码管消抖延时改小,高级一点就不能用延时函数,用时间片轮询

网友O(2024-06-18):
调整下延迟

网友P:
八成代码不对,运行时出错,重新编程一下代码

网友Q:
if(!k1&&!++Xd)
                {
                        CKF('S');
                        while(!k1);
                }
                if(!k2&&!++Xd)
                {
                        CKF('X');
                        while(!k2);
                }
                if(!k3&&!++Xd)
                {
                        CKF('L');
                        while(!k3);
                }
                if(k1&&k2&&k3)Xd=0;//综合消抖处理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这样的消抖处理够快?代码是否符合逻辑?</span>

网友R:
感觉你程序的主循环里东西太多了

网友R:
主循环内东西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