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启定时器1后,LCD1602显示乱的字符是为什么?

楼主(2024-05-11):
sbit SG_PWM = P2^1;                //信号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值
unsigned char PWM_count=0;                //比较值

void Timer1_Init(void)                //50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3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EA=1;
        PT1=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2
{
        TL1 = 0x33;
        TH1 = 0xFE;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count++;                //计次
        count%=40;                //周期为20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

使用定时器1后LCD屏会乱,求大神求解!

网友A:
定时器T1的中断号是3,void Timer1() interrupt 3

网友B:
你确定这是定时器中断?interrupt 2

网友B:
你开了定时器1中断,写的是外部中断1的服务函数。定时器1产生中断跳到没有定义函数的地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T1的中断号是3,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好的,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