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片内EEPROM读写数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5-11):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下面的单片机代码读写操作数组,读出来的数据是4个0xff.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对STC内部自带的EEPROM(FLASH)进行读写测试。

对FLASH做扇区擦除、写入、读出的操作。

通过串口打印读取EEPROM结果。

注意:下载时,下载界面"硬件选项"中设置用户EEPROM大小,

并确保擦除、写入、读出的地址在EEPROM设置的大小范围之内。

下载时, 选择时钟 11.0592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参数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TM              (65536 -(MAIN_Fosc/BAUD/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AUXR    =   0x8E;
sfr     P_SW2   =   0xBA;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IAP_TPS     =   0xF5;*/

void PrintfInit(void)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  = TM;
        TH1  = TM>>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SCON = (SCON & 0x3f) | 0x40;
//        T2L  = TM;
//        T2H  = TM>>8;
//        AUXR |= 0x15;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Putc(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Putc(c);
        return c;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unsigned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4]={1,2,3,4};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AP_TPS = 11;                   //设置EEPROM操作等待参数(11.0592MHz),初始化设置一次即可
    PrintfInit();

    printf("Read1=");   //读取EEPROM原先的内容
    for(i=0;i<4;i++)
    {
        a[i] = IapRead(0x0000);
        printf("0x%02bx ",a[i]);
        //if(a[i] == 0xff) a[i] = i;  //如果内容为空,则写入初始化数据
        //else a[i]++;    //如果内容非空,在原先基础上加1
    }
    printf("\r\n");

    IapErase(0x0000);
    printf("Read2=");   //擦除、重写后,读取EEPROM现在的内容
    for(i=0;i<4;i++)
    {
        IapProgram(0x0000+i,a[i]);
        a[i] = IapRead(0x0000);
        printf("0x%02bx ",a[i]);
    }
    printf("\r\n");

    while (1);
}

楼主:
已搞定:
  • printf("Read1=");   //读取EEPROM原先的内容
  •     for(i=0;i<4;i++)
  •     {
  •         a[4] = IapRead(0x0000+i);
  •         printf("0x%02bx ",a[4]);
  •         //if(a == 0xff) a[ i] = i;  //如果内容为空,则写入初始化数据
  •         //else a[ i]++;    //如果内容非空,在原先基础上加1
  •     }
  •     printf("\r\n");

  •     IapErase(0x0000);
  •     printf("Read2=");   //擦除、重写后,读取EEPROM现在的内容
  •     for(i=0;i<4;i++)
  •     {
  •         IapProgram(0x0000+i,a[ i]);
  •         a[4] = IapRead(0x0000+i);
  •         printf("0x%02bx ",a[4]);
  •     }
  •     printf("\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