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程序分享 矩阵键盘(线反转法)

楼主(2024-05-12):
分享一个自己写的汇编矩阵键盘子函数,会以A为出口,返回值为0至16的数字(0为无按键按下)。这个子函数不会等待用户松手,会直接返回,如果要使用,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
附上一个使用这个子函数的小项目。
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定义矩阵键盘所在端口,低位为行按键,高位为列按键
ARRAY DATA P3

;按键检测函数,影响A,R0,R1寄存器
ARRAY_TEST:
        ;第一次按键检测,无按下直接结束
        MOV ARRAY,#0FH
        MOV A,ARRAY
        CJNE A,#0FH,ARRAY_TEST1
        CLR A
        RET
ARRAY_TEST1:
        ;第二次按键检测,等待5ms进行再次检测,防止误入
        ACALL DELAY5MS
        MOV ARRAY,#0FH
        MOV A,ARRAY
        CPL A
        ANL A,#0FH
        JNZ SCAN                ;确认有按键按下,开始扫描
        RET
SCAN:
        ;录入按下按键的行位置
        MOV R1,A
        MOV R0,#5H
;由于51单片机IO口为强下拉,当有按键按下时,特定的引脚会无法变为高位
        MOV ARRAY,#0F0H
        MOV A,ARRAY
SCAN1:
        RLC A
        DEC R0
        JC SCAN1
SCAN2:
        MOV A,R1                        ;取回行位置
        ;计算行地址
        CJNE A,#1000B,SCAN3
        RR A
        AJMP SCAN4
SCAN3:
        CJNE A,#100B,SCAN4
        DEC A
SCAN4:
        ;计算按键位置
        DEC A
        RL A
        RL A
        ADD A,R0
        RET

小项目:
;定义矩阵键盘所在端口,低位为行按键,高位为列按键
ARRAY DATA P3

ORG 00H
        AJMP START
ORG 100H
START:
;初始化
        MOV DPTR,#TAB                ;初始化要显示的内容
        MOV P0,#0FFH                ;初始化显示端口
        MOV SP,#30H                        ;初始化堆栈地址
MAIN:
        ACALL ARRAY_TEST        ;调用矩阵键盘检测
        JZ MAIN                                ;当无键盘按下跳转到main
        DEC A                                ;若需要第3个数据只需将指针位移2位,故自减一
        ;输出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A
        AJMP MAIN
;按键检测函数,影响A,R0,R1寄存器,
;A为出口,返回值为0至16的数字(0为无按键按下)
ARRAY_TEST:
        ;第一次按键检测,无按下直接结束
        MOV ARRAY,#0FH
        MOV A,ARRAY
        CJNE A,#0FH,ARRAY_TEST1
        CLR A
        RET
ARRAY_TEST1:
        ;第二次按键检测,等待5ms进行再次检测,防止误入
        ACALL DELAY5MS
        MOV ARRAY,#0FH
        MOV A,ARRAY
        CPL A
        ANL A,#0FH
        JNZ SCAN                ;确认有按键按下,开始扫描
        RET
SCAN:
        ;录入按下按键的行位置
        MOV R1,A
        MOV R0,#5H
;由于51单片机IO口为强下拉,当有按键按下时,特定的引脚会无法变为高位
        MOV ARRAY,#0F0H
        MOV A,ARRAY
SCAN1:
        RLC A
        DEC R0
        JC SCAN1
SCAN2:
        MOV A,R1                        ;取回行位置
        ;计算行地址
        CJNE A,#1000B,SCAN3
        RR A
        AJMP SCAN4
SCAN3:
        CJNE A,#100B,SCAN4
        DEC A
SCAN4:
        ;计算按键位置
        DEC A
        RL A
        RL A
        ADD A,R0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

DELAY5MS:                        ;@11.0592MHz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9
        MOV 31H,#239
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1H
        POP 30H
        RET
END

如果不想花积分,可以在csdn上下载(我设置的免费下载):【免费】51单片机汇编程序分享矩阵键盘子函数资源-CSDN文库

小项目

小项目

Proteus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