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复位或断电,程序就消失了?需要重新烧录

楼主:
大家好,最近用STM32F103C8T6主控做了一个板子
然后呢烧录之后程序可以执行,但是一复位或者断电,程序就消失了,需要重新烧录,请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出现啊,大家有遇到过吗,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使用的是fly串口烧录

网友A(2024-05-12):
你是不是把工程写在RAM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工程写在RAM里面了?

D:\烧录用\album\问题.png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工程写在RAM里面了?

意思是,可能是fly下载配置问题吗,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接地的。keil5编写的工程没有问题这个排除过了。我用CH340设计了一个自动下载电路,用的串口PA9和PA10下载,下载程序前后BOOT0电压都是2.43V,CH340电路有个地方接了一个1k电阻然后也接了BOOT0管脚。

网友C:
1、程序起点,未放在指定的非易失存储区。

网友D:
STM32 可以动过BT0/BT1两个引脚的电平高低来配置程序下载到flash, 还是SRAM里面. 下载到flash里面 掉电再开机可以继续跑程序; 下载到SRAM里面, 掉电再开机, 就没程序可以跑了.

网友E:
BOOT0和BOOT1接10K电阻接地    上个图大家看下

网友B:
这是我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