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个MEGA1280单片机板子的BootLoader程序

楼主:
以前玩C51单片机,近来收了两个avr的板子(MEGA1280和MEGA2560),想从BootLoader入手,看了本坛的 AVR之BOOTLOADER技术详解发现了两个语法错误:
//每秒向PC机发送一个控制字符"C",等待控制字〈soh〉
while(uart_getchar() != XMODEM_SOH) //receive the start of Xmodem
{
    if(TIFR & 0x02) //timer0 over flow
    {
        if(++timercount > 67) //wait about 1 second
        {
            uart_putchar(XMODEM_RECIEVING_WAIT_CHAR); //send a "C"
            timercount = "0"; // timercount=0;
        }
        TIFR = "TIFR" | 0x02; //TIFR=TIFR| 0x02;
    }
}

或许是其他选项没设置好,编译仍然有错误,求高手帮忙修改一下。
要求:最好就用ICCAVR,提供完整源代码和配置说明至少保证MEGA1280或2560一个能使用,测试用以下软件:

1280配置用如下:

2560配置用如下:

网友A(2024-05-13):
未能改编成功,请高手私信我

网友B:
你是编译错误还是功能没有对呢,你说编译错误但是你自己已经发现了,还有其他错误吗?没有上传错误提示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
1、发送方:上电时。以自己的波特率一直不停地发送55H(AAH也行,目的发出0、1等距脉冲,让对方同步,知道当前的波特率),直到对方回一个标记(例如你说的"C")。
2、规定时间内无返回认为,无设备连接。收到标记,则握手成功。
3、接收方:监察串行输入脚有无输入脉冲,如果能够多次得到4个均匀间隔的脉冲,则认为对方对自己进行同步,计算它的间隔时间,从而得到通讯的波特率,并以此波特率加返回一个接收握手标记(例如你说的"C")。
4、如果引脚上没有脉冲输入,或不是均匀脉冲,则结束监察。
接下来双方接可以正常通讯了。你想如何就如何。
实际应用时,随时监察的,不细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编译错误还是功能没有对呢,你说编译错误但是你自己已经发现了,还有其他错误吗?没有上传错误提示

这个里面相当多的坑,除了提到的两个多余的双引号,转义字符 '\' 全被搞成 '/'。现在编译没有错误了不知道还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刷进MEGA1280,只玩过keil,对ICCAVR不熟。请指点:代码修改如下:

无需积分下载

网友A:
当把#include <iom128v.h>改为 #include <iom1280v.h>后,报OCR0、TCCR0、TIFR未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
1、发送方:上电时。以自己的波特率一直不停地发送55H(AAH也行,目的发出0、1等距脉冲 ...

能否帮我改成MEGA1280可用的,成功了50如何?

网友D:
OCR0 改为 OCR0A
TIFR  改为 TIFR0
TCCR = 0x0F 改为 TCCR0A = 0x20;TCCR0B = 0x07;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CR0 改为 OCR0A
TIFR  改为 TIFR0
TCCR = 0x0F 改为 TCCR0A = 0x20;TCCR0B = 0x07;

安装您的指点,编译错误都消除了,选项的配置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A:
下载烧写进去能够从串口发送出来正确的数据,但是定时器设置有问题,很快就跳出了等待。把quit()替换为打印“A”,记录如下:
<blockquote>//初始化M128的T/C0,15ms自动重载

[00:22:14.229]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16.166]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18.104]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0.039]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1.976]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3.910]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5.835]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7.772]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00:22:29.708]收←◆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平均隔2s 打印55个A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