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采集电路LM319用法的不解

楼主:
如图;情况是这样的,“”反馈电流“”是20K正弦波整流出来的全波脉动信号,经过比较器LM319进行比较,R11与R9组成给LM319反向端提供一个固定的0.45V电压,为什么LM319供电端口 是用-5V电源,接GND不行么 ,一直搞不懂,还有那个C9是不是可以去掉,影响大不。那个CD4001我就知道是个微分电路,可不可以 LM319输出直接加个100欧姆 和102电容微分一下不就行啦么,。为什么搞两个CD4001,水平有限希望大神们指导下!

图纸

图纸

网友A(2024-05-12):
比较器是开漏输出,电源接-5v,输出就是-5v,如果电源接GND,输出就是GND。楼主的电路应该是需要输出-5v,C9主要作用是稳定0.45v电压,如果C9与R9并联效果更好。如果去掉C9会造成0.45v电压纹波变大。假设0.45v电压变成0.45±1mv,当比较器正极电压刚好=0.45v时,就会出现比较器输出不断在0、1之间变化,会影响后续电路。

网友B:
LM319的问题,你要弄懂运放/比较器的“共模电压范围”这个概念。

4001是把电平翻转转换成短脉冲,你的思路不可以做到。

网友C:
1、接GND不行么?
理论可以,实际应用时,需要你先读通器件的数据手册。
运放、比较器的最佳工作点电压(输入电压),是接近上、下电源的中间电压(本例是-5、+15的中间值 +5V),尽量不要接近上、下电源。
这里如果接GND,输入0.45太接近GND了。那怕是-2V也比GND强。
2、还有那个C9是不是可以去掉,影响大不?
可以,C9有两个作用,其一是,上电时保证电源电压先到5脚;其二当+5V电源出现波动时,波动电压先到5脚。这一点是否好,由设计者的设计目的定,个人不太赞C9成接+5V。
3、为什么搞两个CD4001
其一,输出波形得到整形。用你的方案,输出有升、降爬坡。其二,输出有延时作用。SYNC输出由8、9脚决定,9脚立即变动,而8脚上有C17,不能立即变动,到门槛电压有一些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接GND不行么?
理论可以,实际应用时,需要你先读通器件的数据手册。
运放、比较器的最佳工作点电压 ...

谢谢大师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