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端数据分离问题

楼主(2024-05-12):
大家好,占用大家宝贵时间请指点。

主机传送,用串口助手接收正常的。在接收端似乎是ASCII码的hex,请教各位,如何在从机端才能分离出110这个数字在数码管显示出来。
传送代码如下:
unsigned int        nbt=110;
                unsigned int        nct=10;
                unsigned int        ndt=20;
                unsigned int        net=140;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7)
                {
                memset(num, 0, sizeof(char)*18);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Write_DATA(0,tab[2]);
                sprintf(num,"time%d\n",nbt);
                  SendString(num);
                delay(100);
                }

在接收端接收到time110;现在time可以正常分离判断,110分离不了,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分离出110这个数字在数码管显示出来。
接收端代码:
unsigned char Uart_recd_data(void){
static char str[10];
unsigned char i,temp;
if(USART_RX_STA)        {
for(i=0;i<Data_Length;i++)
{
str[i]=USART_RX_BUF[i];
}
USART_RX_STA=0;//接收完毕

temp=0;

if(strstr(str,"time"))                 {
for(i=5;i<8;i++)                                {
temp=(char)temp*10+(str[i]-30);
}
}
ES=1;        }
return temp;
}

void main{
        while(1)
        {
                temp = Uart_recd_data();
                num[0] = temp/100;
                num[1] = temp/10%10;
                num[2] = temp %10;
                delay(1000);
                Write_DATA(0,tab[num[0]]);
                Write_DATA(2,tab[num[1]]);
                Write_DATA(4,tab[num[2]]);

        }
}

网友A:
如果数据长度是固定的,用一个数组接收数据,把time作为数据头,找到数据头,第五位就是你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长度是固定的,用一个数组接收数据,把time作为数据头,找到数据头,第五位就是你要的

楼主意思大概是把字符串110变成三个数字,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大概是把字符串110变成三个数字,1,1,0;

把time110后面的110变成可以计算的110,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time110后面的110变成可以计算的110,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ASCII好像是直接减去一个数字就变成数字了吧,好像是0x30,这样直接拿去显示就好了吧,不需要再整成一个变量,再分解BCD码,多麻烦啊

网友C:
数字asc码,110三个字节。百位,十位,个位分别减0x30.百位得到值0x01再乘以100,十位得到值01再乘以10,个位得到值00。这三个字节数字的和就是可计算的值。

网友D:
ASCII编码而已,直接按ASCII判断就可以了。哪怕有中文,都一样可以分离出来。

网友E:
sprintf(%d)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可能是“1”、也可能是“10”,还可能是“110”,那就要从最后的\n开始向前分离数字,直到遇到字母为止。

网友F:
你这句不就是分离的吗?  for(i=5;i<8;i++)     temp=(char)temp*10+(str[i]-30);
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i应该从4开始;二是,30 是十六进制,应该用48

楼主:
应该是从4开始,但就取少一位。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必须从5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