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小车加转向环后,控制转弯时抖动剧烈有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12):
小车能够直立平衡,控制前后运动时正常无抖动
但是原地转弯时剧烈抖动

网友A:
转向环一般就是角度乘以个系数,把46行改成 ctrl_1.out.z=0.6f*GYR.z 试试,另外,0.6对你这个可能小了点。

网友B:
先从物理运动上找问题,而后再看程序是否满足物理运动法则。

网友C:
跟陀螺仪有关可能,要不就是GIP参数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