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TFT LCD屏不显示图形

楼主:
3.2寸TFT LCD屏不显示图形(用在老梁示波器,装好时是能正常用,一段时间后,通电后显示白屏,重新烧录也没有用。)是屏坏了吗?

网友A(2024-05-12):
可以找一段代码测试以下,显示白屏的话应该没烧坏,可能是初始化的几个参数写错了。可以翻一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段代码测试以下,显示白屏的话应该没烧坏,可能是初始化的几个参数写错了。可以翻一下手册

网友C:
显示屏如果没有接反vdd, IO口没有过压, 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可以用别的板驱动试下是不是可以显示.

网友D:
测量显示屏板子上的三端稳压输入输出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输出为3.3V。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段代码测试以下,显示白屏的话应该没烧坏,可能是初始化的几个参数写错了。可以翻一下手册

重新烧录的就是老梁示波器源码,也重新下载过源码,再烧录,一样白屏,会不会屏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量显示屏板子上的三端稳压输入输出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输出为3.3V。参考一下。

网友D:
对的,看起来大概率是一个稳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量显示屏板子上的三端稳压输入输出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输出为3.3V。参考一下。

电压正常。

网友F:
你给老梁打电话啊,快速解决问题,他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