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ai代码对吗?

楼主(2024-05-13):
对吗??????

网友A:
问这问题的意义是什么,结果是否对,自己运行就知道。代码来源不明,需求不明、逻辑不清,谈论对错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对于C,你说的没错,但那几个结果,显然不是上面十六进制换算的,这些AI软件也要设置的,否则还不如直接找个编译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问题的意义是什么,结果是否对,自己运行就知道。代码来源不明,需求不明、逻辑不清,谈论对错有什么意 ...

就是把无符16位16时制变是10进制数字呀,竟然不对,还是我搞错了,这就是这个AI能力。

网友C:
得看运行环境,如果你用pycharm大概可以用vs可能就不行

网友D:
显然不对,为什么你不亲自试试呢?

网友E:
肯定不对, 对数组的访问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