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C51单片机八路抢答器制作+程序 增加了锦囊的设置

楼主(2024-05-13):
51单片机制作的八路抢答器程序
增加了锦囊的设置,当参赛选手在回答问题时要求使用锦囊,则主持人按下抢答开始键,计时重新开始。
;八路抢答器电路请看下图是用ps仿真的,已经测试成功
;============================================================
        OK EQU 20H;抢答开始标志位
        RING EQU 22H;响铃标志位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0SUB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3H
        AJMP INT1SUB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   MOV R1,#30;初设抢答时间为30s
        MOV R2,#60;初设答题时间为60s
        MOV TMOD,#11H;设置未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F0H
        MOV TL0,#0FFH;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X0
SETB EX1;允许四个中断,T0/T1/INT0/IN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FFF.如果想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可以了
;=====查询程序=====
START:   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FFF
         JB P3.0,NEXT;ddddddd
         ACALL DELAY
         JB P3.0,NEXT;去抖动,如果"开始键"按下就向下执行,否者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ACALL BARK;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送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抢答标志位,用于COUNT只程序中判断是否查询抢答
     MOV R7,#01H  ;读抢答键数据信号标志,这里表示只读一次有用信号
     MOV R3,#0AH;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COUNT里面
NEXT:   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FALSE7
    JNB P1.7,FALSE8
    AJMP START
;=====非法抢答处理程序=====
FALSE1: 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 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 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 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 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 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 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 MOV R3,#08H
        AJMP ERROR
;=====INT0(抢答时间R1调整程序)=====
INT0SUB: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先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4,INC0;P3.4为+1s键,如按下跳到INCO
         JNB P3.5,DEC0;P3.5为-1s键,如按下跳到DECO
         JNB P3.1,BACK0;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O
    AJMP INT0SUB
INC0:   MOV A,R1
CJNE A,#63H,ADD0;如果不是99,R2加1,如果加到99,R1就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ADD0:   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DEC0:   MOV A,R1
    JZ SETR1;如果R1为0, 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SETR1:  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BACK0:  RETI
;=====INT1(回答时间R2调整程序)=====
INT1SUB: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4,INC1
    JNB P3.5,DEC1
    JNB P3.1,BACK1
    AJMP INT1SUB
INC1:   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ADD1:   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DEC1:   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SETR2:  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BACK1:  RETI
;=====倒计时程序(抢答倒计时和回答倒计时都跳到改程序)=====
REPEAT:MOV A,R2     ;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COUNT:  MOV R0,#00H;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R6保存了倒计时的时间,之前先将抢答时间或回答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十位存于(30H)
    MOV 31H,B;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取十位
    MOV R4,31H;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大于5s跳到LARGER,小于等于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1s中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   CJNE A,#14H,CHECK;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 MOV A,R0
        CJNE A,#14H,CHECK;如果1s向下运行,否者跳到查"停/显示"
    DEC R6;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 JNB P3.1,QUIT;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      ;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    ;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  ACALL DISPLAY
   JB OK,ACCOUT;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者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COUT:
        MOV A,36H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1
       JNB ACC.7,TZ2
       AJMP RECOUNT
TZ1:JMP TRUE7
TZ2:JMP TRUE8
QUIT:  CLR OK;如果按下了"停止键"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正常抢答处理程序=====
TRUE1: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抢答时间R2送R6
   MOV R3,#01H
   CLR OK;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再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犯规抢答程序=====
ERROR:  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   MOV A,R0
       CJNE A,#06H,FLASH;0.3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  CJNE A,#0CH,CHECK1;下面是0.8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显示FF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 JNB P3.1,QUIT1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  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显示程序=====
DISPLAY:MOV DPTR,#DAT1;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口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码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2
  RET
DAT1:DB 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灭","1","2","3","4","5","6","7","8","9","灭","F"
DAT2: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
;第一个为零,其他与上相同,因为十位如果为零显示熄灭
;====加减时间延时(起到不会按下就加N个数)======
DELAY1: MOV 35H,#08H
LOOP0:  ACALL DISPLAY
        DJNZ 35H,LOOP0
        RET
;=====延时4236个机器周期(去抖动用到)=====
DELAY:  MOV 32H,#12H
LOOP:   MOV 33H,#0AFH
LOOP1:  DJNZ 33H,LOOP1
        DJNZ 32H,LOOP
    RET
;=====延时4236个机器周期(显示用到)=====
DELAY2:  MOV 32H,#43H
LOOP3:   MOV 33H,#1EH
         MOV A,R7           ;每隔60~70个机器周期读一次P1口,全为1时为无效数据,继续读,有一个不为1时,转到正常抢答处理
         JNZ  AAAA1         ;没读到有效数据时继续转到AAAA1
LOOP2:  DJNZ 33H,LOOP2
        DJNZ 32H,LOOP3
    RET
;=====读抢答按键数据口程序=====
;由于在读抢答数据口的时候,单片机首先进入倒计时程序,再调用显示程序,最后才检测按键口
;然而在检测按键口时动态扫描要调用三次(4ms)延时程序.这样就会导致读数据口出现滞后,造成1号优先最高.8号最低.
;故采用在延时子程序中加了读数据口程序.保证了灵敏度和可靠性
AAAA1:   MOV A,P1
        CJNE A,#0FFH,AA1           ;当不全为1时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AA0:     MOV 36H,A          ;将有效数据送到36H暂存
          AJMP LOOP2
AA1:    DEC R7
          AJMP AA0

;=====发声程序=====
BARK:   SETB RING
        ACALL DELAY1
        ACALL DELAY1
        CLR RING;按键发声
    RET
;=====TO溢出中断(响铃程序)=====
T0INT:  MOV TH0,#0ECH
        MOV TL0,#0FFH
        JNB RING,OUT;
     CPL P3.6;RING标志位为1时候P3.6口不短取反使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OUT:    RETI
;=====T1溢出中断(计时程序)=====
T1INT:  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0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