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函数判断失败

楼主(2024-05-13):
u32 TEST_FUN(void)
{
    u16 low,high;
    u32 re;
    low=0xAAAA;
    high=0x5555;
    re=(u32)(high<<16|low);//////////                           [2:].zfill(8)
    return re;
}
if(TEST_FUN()==0x5555AAAA)
{
//判断失败,为啥这re不是0x5555AAAA?
}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位置错了  re=((u32)high<<16|low);//////////

网友A:
你对结果强制类型转换,运算钱high还是u16类型,应该把high强制类型转换。类型全换为u3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结果强制类型转换,运算钱high还是u16类型,应该把high强制类型转换。类型全换为u32就好了。

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确实是这样,学艺不精了。之前AD转换平均运算也没发现这问题,到这里才发现问题

网友B:
完全没必要移位,太浪费时间了。
u32 i;
u16 *p=&i;
*p=0x5555;
++p;
*p=0xaaaa;

看上去跟你的代码差不多,但实际上没几个机器码,比你的执行起来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