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原理图是这样画的吗,总感觉哪里不对

楼主(2024-05-13):
USB是这样画的吗,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A:
可以,只要电源。。。那找一个6p的,不是省事很多,还容易焊接

网友B:
没问题,但是没必要用这种12p的。真只供电可以用2p的,简单直接

网友C:
供电用确实没有必要用16P的2P或者6P都可以用,焊接也要方便一些

网友D:
纯充电用没问题。

网友E:
CC1和CC2要么接下拉电阻到地,要么接到下级设备,什么都不接,typec会没有输出的。

网友F:
原理图是可发以比较随意的。只要引脚的数量最重要,原理图有两个目的:
1、为制板服务
2、方便原理识读。
如果不考虑2、,只是为了制板。那么引脚名称都可以随你的意思起,只要制板图与它一致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做是,只标记引脚123456……。
起名子是为了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1和CC2要么接下拉电阻到地,要么接到下级设备,什么都不接,typec会没有输出的。

这样单片机不会接到信号吗?连接到电脑不会有串口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电源。。。那找一个6p的,不是省事很多,还容易焊接

这样单片机会接到信号吗?连接到电脑会有串口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是可发以比较随意的。只要引脚的数量最重要,原理图有两个目的:
1、为制板服务
2、方便原理识读 ...

我想知道给usb接个电,给单片机供电,这样连接到电脑会有串口吗,我怕连接到电脑没有串口,这样就不能写入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充电用没问题。

我想知道给usb接个电,给单片机供电,这样连接到电脑会有串口吗,我怕连接到电脑没有串口,这样就不能写入编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单片机会接到信号吗?连接到电脑会有串口出现吗

DP和DN才是数据端子,你啥都没接,能接收啥信号?另外电脑要串口,需要个ch340之类的才有串口,你百度一下ch340的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F:
如果是这个目的,USB用四根线就可以了。V+、GND、D+、D-。

网友C:
感情你不是取电用!这样DP1,DP2以及DN1,DN2必须分别并联后作为DP(D+),DN(D-)端子使用,用以交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和DN才是数据端子,你啥都没接,能接收啥信号?另外电脑要串口,需要个ch340之类的才有串口,你百度一 ...

只有这样才能编程吗,我百度了一下ch340看了一下原理图,发现其他作者也没画那么多

网友G(2024-06-13):
新手就别用typec了吧,别的不说,焊接都能给你整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