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中断不起作用,按下按键led不亮

楼主(2024-05-13):
为什么这个中断不起作用呀,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哪里出错,有木有人帮忙看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EXT1_VECT_ADDR 0x03

        sbit s1 = P3^3;//按键
        sbit k1 = P3^2;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0;
        sbit p3 = P3^5; //led灯
        int seyFlag=0;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
                if(s1        ==        0) //按键按下                {
                                seyFlag=1;
                }
         }

        void main()
        {
                EA = 1;
                EX1 = 1;
                IT1 = 1;
                INT1 = 1;
                PX1 = 1;

                while(1)
                {
                        if(seyFlag        ==        1)
                        {
                            p3        =1;
                         }
                }

        }
感谢各位,改了中断号,但是led灯还是不亮,后面对照着官方程序改了,可以点亮led灯了,出错的地方还在研究中...

网友A:
p3=1;
这句没报错吗?

网友B:
你好像用的是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
那么中断号是2,不是1
所以 应该是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2

网友C:
中断号问题,外定外定串,01234
p3和P3是不一样,但取名尽量不要这样取,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1;
这句没报错吗?

没有的 这句是让p3口输出高电平 点亮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用的是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
那么中断号是2,不是1
所以 应该是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 ...

是的 我已经修改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号问题,外定外定串,01234
p3和P3是不一样,但取名尽量不要这样取,很容易出错。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已经修改了 感谢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断号问题,外定外定串,01234
p3和P3是不一样,但取名尽量不要这样取,很容易出错。

中断5号以上的查数据手册,不同品牌型号的都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修改了中断号但还是有问题,后面照着官方的改了 可以亮了,没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5号以上的查数据手册,不同品牌型号的都可能不一样。

好的,当时没注意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