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教一个限幅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上, 当交流电电压大于0.7+Vbias时, 二极管导通, 此时会出现电流,  因为D1 上方电压大于下方电压, 所以电流是向这电源正极流, 是不是就是给电源充电,  如果是的话在实际使用中随着交流电不停变换就一直给电源充电但是没有放电, 所以就很困惑, 这个限幅电路到底该怎么分析,在实际中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2024-05-14):
1、你的观点是对的!!
2、这是学习用的图,理论上电压源是无穷能量源,所了可以一直“充”,且永远“充”不满,也不会提升电源电压。
要点:是弄清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只有导通时,注意才有0.7V!也可以是0.1、0.2、0.3、0.4、0.5、0.6、0.7、0.8、0.85、……应该是多少呢?自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B:
这个电路,通俗的叫法应该是半波整流充电电路。不叫限幅。

网友C:
VBIAS不是一个电池。

网友D:
一般在分析原理圖時,常用『等效電路』來簡化實際元件或電路的複雜特性,所以,實際上,VBIAS 可能的個Zener Diode ,也可能是TL431,或是其他電路。無須想太多,除非有必要。

网友E:
图中Vbias只是个理想电压源,不是真实的电池。

网友F:
限幅电路的作用是保护负载,防止过高的电压对其造成损害。在实际使用中,二极管会根据输入电压的变化自动导通和截止,从而实现限幅功能。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给电源充电,而是在保护负载。

网友G:
实际使用时往往都是双向限幅,用途可以是保护后级电路,也可以用来消除尖峰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