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 C51的设置问题 包含文件无法出现在左栏

楼主(2024-05-14):
如下图:以前我的KEIL C51,一个工程编译成功后,如果程序文件中有包含文件,会在图片左边标出的圆圈内列出,现在我不知道把哪个设置改了,编译成功后没有了,在主菜单WINDOW下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请问如何改回,谢谢

网友A:
编译不会改变你C文件的内容,你怎么写的就怎么显示。

网友B:
你好!  KEIL C51 的问题。 😊  你说的圆圈内列出包含文件,是指在 Project Workspace 窗口中显示的文件树结构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可能是因为你关闭了 "Show Included Files" 选项。  要恢复这个功能,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 KEIL C51 并加载你的项目。 2. 点击主菜单中的 "View",然后选择 "Project Workspace"。 3. 在 Project Workspace 窗口中,点击右键,选择 "Customize"。 4. 在 "Customize Project Workspace" 对话框中,选择 "Files" 选项卡。 5. 在 "Files" 选项卡中,勾选 "Show Included Files" 复选框。 6. 点击 "OK" 保存更改。  这样应该可以恢复包含文件的显示了。如果你仍然遇到问题,可以尝试重置 KEIL C51 的默认设置:  1. 点击主菜单中的 "Window",然后选择 "Reset Window Layout"。 2. 在 "Reset Window Layout" 对话框中,选择 "Reset to Default"。   😊

网友C:
1.退出软件,重新打开试试\n\n2. 如果还没有,查看是否点了sh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KEIL C51 的问题。 😊  你说的圆圈内列出包含文件,是指在 Project Workspace 窗口中显示的 ...

你好,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退出软件,重新打开试试\n\n2. 如果还没有,查看是否点了show

虽然没有看懂,但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