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射频RFID考勤数计数系统设计

楼主(2024-05-14):
51单片机射频RFID考勤上课上班统计设计主要具有如下功能:
本设计由STC89C52单片机电路+RFID模块电路+1602液晶显示电路+按键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电源电路组成。
1、系统有3张,分别代表依次是张三、李四、王二。
2、任何一个人刷成功能,1602液晶响应显示,未刷显示空“ ”位置上空的,刷成功后相应位置显示有人。
3、液晶第二行显示刷的人数,即出勤总人数。
4、按下按键表示上课,如果签到人数和总人数不符合,蜂鸣器
具体程序和图见本帖附件
原理图如下所示:

原理图

原理图

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1602.h"

sbit key = P1^1;  //接口定义
sbit buzzer  = P1^0;  //接口定义

/*********/
unsigned char code zsID[4]={0x56,0xe9,0xe0,0x73};        //张三号
unsigned char code lsID[4]={0x8a,0xa7,0xe3,0x73};        //李四号
unsigned char code weID[4]={0xc9,0xad,0x84,0xc3};        //王二号
/*********/

unsigned char UID[5];        //号
unsigned char Temp[4] ; //暂存数组

unsigned long time_20ms;   //定时计数
char dis0[16];                //液晶显示数组
char dis1[16];
unsigned char zsFlag =' ';//张三 是否到标志
unsigned char lsFlag =' ';//李四 是否到标志
unsigned char weFlag =' ';//王二 是否到标志
unsigned char disFlag =0;        //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manNum=0;                         //人数
bit buzFlag = 0; //蜂鸣器报警标志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disPlace=0;        //显示位置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buzzer = 0; //报警         开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1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buzzer = 0; //报警         关

        PcdReset();//复位RC522
        PcdAntennaOn();//开启天线发射

        sprintf(dis0,"ZS:%c LS:%c WE:%c ",zsFlag,lsFlag,weFlag);//打印数据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第二行

        while (1)         //主循环
        {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检测到号
            {
              if(PcdAnticoll(UID)==MI_OK) //读取号成功
              {
                uartSendByte(0x00);        //串口发送号
                        uartSendStr(UID,4);
                uartSendByte(0x00);
                        if((UID[0]==zsID[0])&&(UID[1]==zsID[1]))//张三 到
                        {
                                if(zsFlag != 0xff)        //第一次刷到该
                                {
                                        zsFlag =0xff;           //显示 到
                                        time_20ms = 8;buzzer = 0;          //蜂鸣器短暂鸣叫
                                }
                        }
                        else if((UID[0]==lsID[0])&&(UID[1]==lsID[1]))//李四 到
                        {
                                if(lsFlag != 0xff)          //第一次刷到该
                                {
                                        lsFlag =0xff;          //显示 到
                                        time_20ms = 8;buzzer = 0;         //蜂鸣器短暂鸣叫
                                }
                        }
                        else if((UID[0]==weID[0])&&(UID[1]==weID[1]))//李四 到
                        {
                                if(weFlag != 0xff)         //第一次刷到该
                                {
                                        weFlag =0xff;          //显示 到
                                        time_20ms = 8;buzzer = 0;        //蜂鸣器短暂鸣叫
                                }
                        }
              }
            }
                if(disFlag  == 1)
                {
                        sprintf(dis0,"ZS:%c LS:%c WE:%c ",zsFlag,lsFlag,weFlag);//打印数据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第二行
                        manNum=0;                        //清空总人数
                        if(zsFlag==0xff)                //张三到 +1
                        {manNum=manNum+1;}
                        if(lsFlag==0xff)
                        {manNum=manNum+1;}        //李四到 +1
                        if(weFlag==0xff)
                        {manNum=manNum+1;}        //王二到 +1
                        sprintf(dis1,"ZongRen:%d  ",(int)manNum);//打印数据
                        LCD_Write_String(0,1,dis1);//显示第二行
                        disFlag =0;
                }

                if(key == 0) //按键按下
                {
                        if(manNum != 3)          //人数不够
                        {
                                buzFlag = 1; //蜂鸣器报警标志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10==0)           //定时显示
        {
                disFlag = 1 ;
                DelayMs(150);
                if(buzFlag == 1) buzzer =!buzzer;//蜂鸣器报警
                else buzzer = 1;//不报警
        }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uart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