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放大区间,饱和区间电压,倍率,压降这几个参数怎么调?

楼主:
这个NMOS管,下面几个参数怎么调呀,比如调成iIRF740,
能不详细说下怎么调呀。
比如放大区间,饱和区间电压,倍率,压降什么的。

网友A(2024-05-14):
把管子算成是开关!
1、如果电源电压全部落在管子DS上,则是不通,截止区。
2、如果管子上DS电压=0,则是饱和导通。
3、如果DS电压接近1、2、就可了认为是临界截止、临界导通,接近多少?你可以自己估计一个Δ值。
4、除出1、2、3之外,是放大区,放大区的标志是:DS电压≠0,也≠电源电压,介于两者之间。
要点:管子的状态与主回路中负载是多少有关系。这里栅极的条件就不提了,那个是基本条件,足够开关闭栅极大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