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拖动过孔,只有顶层的走线跟着动,底层走线不动

楼主(2024-05-14):
Altium Designer 拖动过孔,只有顶层的走线跟着动,底层走线不动,如何都动。

网友A:
模型选择:GPT-3.5-最新版Beta  请登录  Altium Designer 拖动过孔,只有顶层的走线跟着动,底层走线不动,如何都能动?  在未登录状态下,将不会获得上下文解析,同时只能进行一次提问。  请注册/登录哦。  现在是原生chatGPT身份。您还可以点击右下侧角色列表切换身份。  以下是回答:在Altium Designer中,当您拖动一个过孔时,默认情况下只有顶层的走线会跟着动,底层走线不会跟随移动。但是,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确保底层走线也能够随着移动:  1. 选择过孔:单击并选择要移动的过孔。  2. 启用过孔联动:在菜单栏中选择"Design",然后选择"Via Stitching Options"。  3. 设置过孔联动:在"Via Stitching Options"对话框中,确保已选中"Link Top and Bottom Layers"选项。这将使底层走线与顶层走线联动。  4. 移动过孔:现在,当您拖动过孔时,底层走线也会随之移动。  请注意,这种方法仅适用于通过过孔连接的走线。如果底层走线与过孔没有直接连接,您可能需要手动调整底层走线以适应新的过孔位置。

网友B:
保证两层线的网络名称是一致的,让它知道,上下层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