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湿度计 按下“结束键后无任何显示”

楼主:
/******************************
基于51单片机的湿度计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_Begin = P2^0;
sbit Key_Over = P2^1;

unsigned char humiH,humiL;

void main()
{
        while(1)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2);//确定显示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P');//确定显示"P"

                if(Key_Begin == 0)
                {
                        while(1)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3);//确定显示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H');//确定显示内容,H
                                LCD1602_Write_Cmd(0x84);//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u');//内容,u
                                LCD1602_Write_Cmd(0x85);//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m');//内容,m
                                LCD1602_Write_Cmd(0x86);//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0x3A);//内容,:
                                LCD1602_Write_Cmd(0x89);//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0x25);//内容,%

                                DHT11_Read_Date(&humiH,&humiL);//DHT11读取数据
                                Delay1000ms();

                                LCD1602_Write_Cmd(0x87);//确定显示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humiH);//确定显示内容 humiH
                                LCD1602_Write_Cmd(0x88);//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humiL);//内容 humiL
                                if(Key_Over == 0)
                                {
                                        break;
                                }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2);//确定显示位置:第一行第一个
                        LCD1602_Write_Data('P');//确定显示"P"
                }
        }
}

#include "LCD.h"
#define Lcd_DataPort P0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输入参数:cmd-指令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LCD1602写指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char cmd)
{
        RS = 0;
        RW = 0;
        EN = 0;
        //配置DB0-DB7的电平
        Lcd_DataPort = cmd;
        _nop_();
        //延时tsp+tsp2的时间
        EN = 1;
        //EN变为高电平,让Lcd1602开始读取DB0-DB7的引脚电平
        _nop_();
        //延时tpm一段时间
        EN = 0;
        _nop_();
        //延时tc-tpw时间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a
//输入参数:cmd-数据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LCD1602写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char cmd)
{
        RS = 1;
        RW = 0;
        EN = 0;
        //配置DB0-DB7的电平
        Lcd_DataPort = cmd;
        _nop_();
        //延时tsp+tsp2的时间
        EN = 1;
        //EN变为高电平,让Lcd1602开始读取DB0-DB7的引脚电平
        _nop_();
        //延时tpm一段时间
        EN = 0;
        _nop_();
        //延时tc-tpw时间
}

/************************************
//函数名称:LCD1602_Ini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LCD1602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写指令38H
        Delay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8);//显示关闭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1);//显示清屏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函数名称:LCD1602_Busy_Check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LCD1602忙信号检测
*********************************/
void LCD1602_Busy_Check(void)
{
        char tmp;//用来保存Lcd_date的电平状态
        Lcd_DataPort = 0xff;//一开始的时候,Lcd_date设置成输入状态
        do{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延时CP
                tmp = Lcd_DataPort;
                _nop_();
                //延时PQ
                 EN = 0;
                }while(tmp&0x80);//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include "DHT11.h"
/************************************
//函数名称:DHT11_Rst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DHT11复位
*********************************/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 = 0;//主机拉低总线,至少18ms以上
        Delay20ms();
        DHT11_IO = 1;//主机拉高总线,20-40us
        Delay30us();
}

/************************************
//函数名称:DHT11_Check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DHT11信号检测
*********************************/
char DHT11_Check(void)
{
        unsigned int t = 0;
        while(DHT11_IO)//等待低电平出现
        {
                t++;
                _nop_();
                if(t > 1000)
                        return -1;
        }
        t = 0;
        while(!DHT11_IO)//判断低电平的合法性,低电平时间80us
        {
                t++;
                _nop_();
                if(t > 100)
                        return -2;
        }
        t = 0;
        while(DHT11_IO)//判断高电平的合法性,高电平时间80us
        {
                t++;
                _nop_();
                if(t > 100)
                        return -3;
        }
        return 0;//如果DHT11 正常,返回0,异常返回小于0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_Byte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dat
//函数功能:DHT11读取数据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 = 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i = 0;i<8;i++)//高位先出,地位后出
        {
                while(!DHT11_IO)//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超时
                {
                        t++;
                        _nop_();
                        if(t > 100)
                        return 0;
                }
                Delay40ms();
                dat <<= 1;
                if(DHT11_IO == 1)
                {
                        dat |= 1;
                        t = 0;
                        while(!DHT11_IO)
                        {
                                t++;
                                _nop_();
                                if(t > 100)
                                return 0;
                        }
                }
        }
        return dat;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_Date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DHT11接收并数据检验
*********************************/
char DHT11_Read_Date(unsigned char *humiH,unsigned char *humiL)
{
        unsigned char buf[5];
        DHT11_Rst();
        if(DHT11_Check() == 0)
        {
                buf[0] = DHT11_Read_Byte();//接收湿度高8位
                buf[1] = DHT11_Read_Byte();//接收湿度低8位
                buf[2] = DHT11_Read_Byte();//接收温度高8位
                buf[3] = DHT11_Read_Byte();//接收温度低8位
                buf[4] = DHT11_Read_Byte();//接收校验
                Delay40ms();
                if(buf[0]+buf[1]+buf[2]+buf[3] == buf[4])
                {
                        *humiH = buf[0];
                        *humiL = buf[1];
                }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2;
        return 0;
}

要求:上电或案件复位后自动显示"P",进入测量准备阶段;按测量开始键开始测量,当前环境的湿度在显示器上稳定显示;按测量结束键停止测量并返回"P"状态。问题:上电后无法显示“P”;按下“开始建”后只显示部分数据;按下“结束键后无任何显示”。
求各位大佬指点,在此谢过了

程序+仿真

网友A(2024-05-15):
你的版本太新了,我打不开。我还是用旧版试试吧,稍等

网友A:
我用你的程序,改了一下接口,根本液晶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