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于定时器0而言,只开启了T0,没有对ET0和EA置位,那么溢出后,TF0还会变...

楼主(2024-05-14):
51单片机对于定时器0而言,只开启了T0,没有对ET0和EA置位,那么溢出后,TF0还会变成1吗,如果变成1,得不到CPU中断响应,一直都是1的状态这不就坏了,

网友A:
怎么坏了?

网友B:
没开ET0是不会开始计时的,也就不会溢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开ET0是不会开始计时的,也就不会溢出了

开不开是TR0的吧,ET0是中断允许吧。应该会置位TF0,但是不会相应,也不会坏了吧。

网友C:
对于定时器0而言只要开了TR0,那么溢出后TF0还会变成1,没开EA、ET0且没有T0中断函数就不会有中断响应,也就不会自动清除TF0,TF0将一直保持1,但不可能因此损坏TF0寄存器。

网友D:
不用中断的话,可以查询TF0,并进行相应操作,清除TF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不开是TR0的吧,ET0是中断允许吧。应该会置位TF0,但是不会相应,也不会坏了吧。

记错了,好久没玩51

网友E:
Timer0只要有溢出,TF0就一定会变成1。

网友F:
ET0是定时器0溢出中断开关,EA是总中断开关,TR0是定时器0计数开关。
只要打开TR0就会定时器计数,溢出后TF0仍然会变成1,需要软件清零。
控制定时器计数的有TMOD等寄存器,具体见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