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C语言编程运算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24-05-14):
一个简单的代码遇到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后的temp是0x0036等于十进制的54,按照程序逻辑应该得到的是2998

unsigned int num = 614;
unsigned int ADC_CAL_Voltage(unsigned int n)  //ADC值转化为电阻值
{
        return        n*5*1000/1024;       //电压转化成电阻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i;

        temp=ADC_CAL_Voltage(num);

        for(i=0;i<100;i++);

}

网友A:
unsigned int 最大只能放65535你乘以五再乘以1000就超过直接溢出了,

网友A:
5×1000/1024=4.88。这个是常数,可以不用在函数里计算。所以你在函数里只需要算n×4.88结果等于2998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溢出了

网友B:
n*5*1000的结果大于int的最大值了,溢出了。前边加个(long)试试

网友C:
数据类型问题,n=614,计算后614*5*1024=3,070,000,已经远超65536,取余结果55344/1024=54,没毛病。计算时在n前加long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D:
unsigned int ADC_CAL_Voltage(unsigned int n)  //ADC值转化为电阻值
{
        return        n*5*1000/1024;       //电压转化成电阻
}

改成

unsigned int ADC_CAL_Voltage(unsigned long n)  //ADC值转化为电阻值
{
        return        n*5*1000/1024;       //电压转化成电阻
}

网友E:
0x0036就是应该等于十进制的54

网友F:
昨天刚遇到类似问题,因为unsigned int是16位的,最大只能0xffff,即65535,n*5*1000/1024中应该是在运算n*5*1000时就溢出了,614*5*1000=0x2ED830,溢出后只保留0xD830,0xD830再除以1000刚好54

网友G:
把int改为long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H:
这问题跟Keil毛关系都没有,C51的int是16位的,RVMDK的int是32位的,根本就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