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湿度计 无法显示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24-05-15):
要求:上电或案件复位后自动显示"P",进入测量准备阶段;按测量开始键开始测量,当前环境的湿度在显示器上稳定显示;按测量结束键停止测量并返回"P"状态。问题:LCD无法显示"P";在按下“开始建”后,只显示个别字符(如图)且10秒(左右)后就消失了;无法显示湿度传感器的数据;按下“结束键”任何反应。

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在此谢过了
/******************************
基于51单片机的湿度计
主代码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_Begin = P2^0;
sbit Key_Over = P2^1;

unsigned char humiH,humiL;

void main()
{
        while(1)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2);//确定显示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P');//确定显示"P"

                while(Key_Begin == 0)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Come();//显示字符

                        DHT11_Rst();//DHT11初始化
                        DHT11_Check();//DHT11校验
                        DHT11_Read_Byte();//DHT11读取数据
                        DHT11_Read_Date(&humiH,&humiL);
                        Delay1000ms();

                        LCD1602_Write_Cmd(0x87);//确定显示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humiH);//确定显示内容 humiH
                        LCD1602_Write_Cmd(0x88);//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humiL);//内容 humiL
                }
                if(Key_Over ==0)
                {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2);//确定显示位置:第一行第一个
                        LCD1602_Write_Data('P');//确定显示"P"
                }
        }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输入参数:cmd-指令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LCD1602写指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char cmd)//接收数据
{
        RS = 0;
        RW = 0;
        EN = 0;
        //配置DB0-DB7的电平
        Lcd_DataPort = cmd;
        _nop_();
        //延时tsp+tsp2的时间
        EN = 1;
        //EN变为高电平,让Lcd1602开始读取DB0-DB7的引脚电平
        _nop_();
        //延时tpm一段时间
        EN = 0;
        _nop_();
        //延时tc-tpw时间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char cmd)//读取数据
{
        RS = 1;
        RW = 0;
        EN = 0;
        //配置DB0-DB7的电平
        Lcd_DataPort = cmd;
        _nop_();
        //延时tsp+tsp2的时间
        EN = 1;
        //EN变为高电平,让Lcd1602开始读取DB0-DB7的引脚电平
        _nop_();
        //延时tpm一段时间
        EN = 0;
        _nop_();
        //延时tc-tpw时间
}

void LCD1602_Init(void)//初始化
{
        //Delay1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写指令38H
//        Delay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ms();
        LCD1602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8);//显示关闭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1);//显示清屏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Busy_Check();
        LCD1602_Write_Cmd(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1602_Busy_Check(void)//LCD1602忙信号检测
{
        char tmp;//用来保存Lcd_date的电平状态
        Lcd_DataPort = 0xff;//一开始的时候,Lcd_date设置成输入状态
        do{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延时CP
                tmp = Lcd_DataPort;
                _nop_();
                //延时PQ
                 EN = 0;
                }while(tmp&0x80);//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void LCD1602_Come(void)//LCD1602的读取主函数之字符显示
{
        LCD1602_Write_Cmd(0x83);//确定显示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H');//确定显示内容
        LCD1602_Write_Cmd(0x84);//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u');//内容,H
        LCD1602_Write_Cmd(0x85);//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m');//内容,H
        LCD1602_Write_Cmd(0x86);//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0x3A);//内容,:
        LCD1602_Write_Cmd(0x89);//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0x25);//内容,%
        while(1);
}

/**************************************************

网友A:
第22行,初始化请放到 while(1) 的前面

网友B:
LCD1602无需频繁刷写
更无需频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