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作息时间控制器

楼主:
当达到设定闹钟时间时,用继电器控制无源蜂鸣器发出响声
有没有明白人讲一下为什么我按照下面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呢
我大致标注在图里了

网友A(2024-05-15):
sbit beep=P3^0; sbit test=P3^6; uchar shi[]={0,1,2,3,4,5,6,7,8,9,10};//闹钟 uchar fen[]={0,0,0,0,0,0,0,0,0,0,0}; uchar mode=0;//模式 uchar flag=0;//切换 uchar sec=0; uchar disp1[]="2021.03.10  3"; uchar disp2[]="00:00:00 "; uchar disp3[]="00:00"; uchar disp4[]="clock00"; uchar start=0; //延时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if(!k6)//停止闹钟                 {                         start=0;                         break;                         while(!k6);                 }         } } void delays(uchar i)//秒延时 {         uchar j;         while(i--)         {                 for(j=0;j<50;j++)                         delay(1000);         } } //闹钟 void buzzr1()        //低频 {         uint i;         if(start>0)         {                  for(i=0;i<1000;i++)                  {                          beep=0;                         delay(50);                         if(!k6)//停止闹钟                         {                                 start=0;                                 beep= 1;                                 break;                                 while(!k6);                         }                  }         } } void buzzr2()        //高频 {         uint i;         if(start>0)         {                  for(i=0;i<2000;i++)                  {                          beep=0;                         delay(25);                         if(!k6)//停止闹钟                         {                                 start=0;                                 beep= 1;                                 break;                                 while(!k6);                         }                  }         } } void nao()//闹钟控制 {         switch(start)         {                 case 1:                         buzzr1();delays(1);                         break;                 case 2:                         buzzr1();delays(1);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3:                         buzzr1();delays(1);                         buzzr2();delays(1);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4:                         buzzr1();delays(1);                         buzzr1();delays(1);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5:                         buzzr1();                         buzzr1();delays(1);                         buzzr2();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6:                         buzzr1();                         buzzr1();delays(1);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7:                         buzzr1();delays(1);                         buzzr2();                         buzzr2();delays(1);                         break;                 case 8:                         buzzr1();                         buzzr1();                         buzzr1();delays(3);                         break;                 case 9:                         buzzr2();                         buzzr2();delays(2);                         break;                 case 10:                         buzzr1();                         break;                 case 11:                         buzzr1();delays(1);                         buzzr1();delays(1);                         buzzr1();delays(4);                         buzzr2();delays(1);                         buzzr2();delays(1);                         buzzr2();delays(4);                                  } }

网友B:
黑色那根线多余了。你可以插入一根牙签,然后再问:为什么插入牙签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色那根线多余了。你可以插入一根牙签,然后再问:为什么插入牙签也可以?

不连接左边有源蜂鸣器,右边的无源蜂鸣器这样连接不响啊,不太明白,还有您觉得这样问很没意思,那就不回答就好了,没必要这样跟我阴阳怪气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共地了你不知道

下面这电源是哪来的?

下面这绿线接的是5V吗?

网友D:
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但你这两部分没有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共地了你不知道

下面这电源是哪来的?

下面这个电源是USB直接插在电脑端供电的,这根绿色的线没有接电源啊,是左边有源蜂鸣器绿色线接地了

网友E: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既然线接过去了能响不是很正常吗?跟接模块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既然线接过去了能响不是很正常吗?跟接模块一样

我先接了板子上的无源蜂鸣器它不响,后面我就把有源的也接进去了,无源蜂鸣器才响,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