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128GS706单片机调试环境搭建

楼主(2024-05-15):
dsPIC33EP128GS706单片机调试环境搭建
1,    安装MPLAB X IDE V5.10。
2,    安装PIC33 16位单片机编译器xc16。IDE对应的是PICC编译器。
3,    由于无法在X IDE中安装mcc,需要单独下载并安装mcc。启动脚本:C:\Program Files\Microchip\mcc\MccStandalone-5.5.1\startMcc.bat
4,    X IDE中File -> New Project,芯片选择dsPIC33EP128GS706,调试工具选择PICkit35,或者Simulator用于软件仿真。后续可以双击项目修改。
5,    参考MFC电压转电流项目原理图706.pdf,得知红绿LED等配置如下,RED: RD0,GRN:RB5

6,    电路连接
PICkit3.5通过USB接电脑,通过以下接线连接板子。

板子上的P+/P-/PGND分别接开关电源的正负15v,V+/V-/COM。

否则X IDE可能会提示以下错误:
Target device was not found (could not detect target voltage VDD).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7,    执行mcc。
1)    在Pin Manager中,设置RD0和RB5为output。

2)    点击Generate按钮生成.c和.h文件,复制C:\Users\junha\.mcc目录下的文件到步骤4中项目的目录下,初始化入口system.c/SYSTEM_Initialize(),确保PIN_MANAGER_Initialize IO初始化正确。
TRISB = 0xFBDB;
    TRISD = 0xFFFE;
8,    修改main.c,设置RED/GRN LED输出。
void delay(int len)
{
    int i = 0;
    int d = 100;

    i = d * len;
    while(--i)
    {
    }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PORTB |= (1 << 5);               //灭灯
        PORTD &= ~(1 << 0);        //点亮
        delay(100000);

        PORTB &= ~(1 << 5);            //点亮
        PORTD |= (1 << 0);               //灭灯
        delay(100000);
    }
    return 1;
}
9,    编译:Production -> Build Main Project
10,    软件仿真。
1)    Debug Tool确保选择Simulator。选择这个模式后,烧录按钮灰掉了,不能烧录。
2)    执行Debug -> Debug Main Project,通过设置断点,watch对应的寄存器来调试。
11,    烧录调试
执行Make and Program Device Main Project. 日志如下:
****************************************************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01.54.00
Firmware type..............dsPIC33E/24E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dsPIC33EP128GS706 found.
Device Revision ID = 4002
DEVSN0 = 00000000
DEVSN1 = 00000000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7ff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12,    板子自动运行烧录程序,分别点亮RED/GRN LED。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