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拔插芯片TPS2390的异常

楼主(2024-05-15):
求助各位朋友,有没有用过TI的TPS2390/1或者TPS2398/9,希望不吝赐教。TI-TPS2390.pdf在附件下载
以下是问题:
我将TPS2390的热拔插电路应用在一个灯控产品的负端控制。如下图。但是产品在老化时(最大功率,静态老化,电流不大于23A,实际限流设置是33-40A),发现其负载灯异常关闭,测试电流并电流无波动。进一步测试相关管脚的波形,发现了以下异常:其芯片的输出Gate管脚和Flltime管脚的时序不对:一般情况下,异常触发后,Flitime管脚升到4V,才会触发Gate跌落进而关闭MOS,但是波形显示Gate脚先有的异常跌落,然后Flitime管脚上升。另外,TPS2390的供电和使能是确认正常的。附上原理图和测试波形:其中通道1:MOS的Gate-黄色波形
通道2:2390的EN-青绿色波形
通道3:2390的Flttime管脚-枚红色波形
通道4:2390的48V供电-蓝色波形其中异常波形1,是中间出现的,Gate管脚跌落后又上去了,这个情况并未关灯。Flttime是在Gate脚跌落后上升的,就比较奇怪。  芯片的使能脚和供电波形是正常的。异常波形2,Gate也是先跌落的,Flttime是在Gate脚跌落后上升的。这次Gate跌落到0V, 导致关灯了。
(异常波形2的过程有打嗝2次,是因为产品内部的功率线较长,关闭瞬间,大电流的突变,会将软件控制的使能脚再次抬起下。这个无妨,通常打嗝2次也就关了)诉求:TPS2390这个芯片,什么情况下会导致Gate先动作?内部的电源14v异常?然后Fltiime又怎么被影响的呢?(高温老化一般一两个小时就复现,2390的温度确实有70多摄氏度,后来补散热硅脂后,温度只有50多度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复测时热风扇吹几十分钟,温度有90摄氏度了,却没有复现。)

应用原理图

应用原理图

异常1

异常1

异常2

异常2

补充:1、我直接断开MOS,测量Gate对地阻值是异常的,有些是几K,有些只有几十Ω。说明是芯片已经坏掉了。2、后来换新2390,不带MOS去测试,发现也有出现Gate慢慢跌落的情况。用风枪吹一会儿,然后降温,循环测试。有时候也能复现Gate跌落。是不是这个芯片有Bug啊,2390是08年就出的芯片,那么久并没有停产,网上也搜不到什么信息,就很奇怪。

datasheet

网友A:
TI的TPS2390/1或者TPS2398/9典型应用于电话程控交换机的产品,要求供电电压为-48V的电压。

楼主:
怎么都没回复呢?大家都没有用过吗?

网友A:
TPS2390供电电压是-48V,若LED供电电压为正,需要采用DC/DC变换电路。
不建议更改TPS2390供电电压,因为其内部的电路如何实现我们不清楚,不能仅凭框图,改变其供电电压,理由是其内部的运放供电电压的正电压和负电压各是多少,逻辑电路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2390供电电压是-48V,若LED供电电压为正,需要采用DC/DC变换电路。
不建议更改TPS2390供电电压,因为其 ...

我把应用电路图发给了FAE, 并没有说这个电路应用不行。
正负电压是相对的,我改下网络标识,看起来就是负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应用电路图发给了FAE, 并没有说这个电路应用不行。
正负电压是相对的,我改下网络标识,看起来就是 ...

FAE没有给你回复!

网友B:
用了1次TI的芯片没有想象中神奇,它的稳定要建立在比较苛刻的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应用电路图发给了FAE, 并没有说这个电路应用不行。
正负电压是相对的,我改下网络标识,看起来就是 ...

建议按说明书中的案例搭一个测试电路,芯片使用-48V供电电路,通过隔离变压器实现DC/DC变换,去控制正电压灯电路。典型案例:我设计的程控交换机电路,PCB生产厂家改了电路的接地,导致上百块板子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