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EEPROM芯片写入数据问题(手柄EEPROM芯片写入不了数据)

楼主(2024-05-15):
项目有个手柄,手柄线长1米,手柄里面有个单总线芯片(就类似于eeprom),供电是5V,就一个通信脚和主板MCU IO口通讯。主板有加上拉电阻8.2K到3.3V。出厂之前要用电脑连接串口工具再用串口工具连接主板,串口通讯,对手柄进行标定。具体是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主板,主板通过单总线通讯给手柄的eeprom写入标定的数据,比如写入手柄倒计时(手柄里面压电换能器是耗材,有寿命,有标定数据等,所以要写入进去),现在遇到写入不了的情况,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大?这种情况怎么分析?请指导一下,另外不改变芯片的情况下要怎么设计才能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每次读写的成功率,使得无限逼近100%
附件是手柄EEPROM芯片规格书:

网友A:
8.2K改小,写时钟延迟改大一点,1米是没问题的,你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不改电阻也许降低通信速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K改小,写时钟延迟改大一点,1米是没问题的,你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不改电阻也许降低通信速度可以,

你好  感谢指导   我是纯硬件不懂  我要怎么和嵌入式说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上拉电阻 由 SCIO对地电容决定 , 8.2K 估计略有点大, 不至于出问题。
单总线器件一般硬件设计宽容度很大, 而软件设计非常苛刻, 所以我估计 8成问题在软件身上。
从说明看 如果MCU 速度很低(<=4M)的话 , 可靠性本身就是不高的。
16M以下,不关中断的话, 出问题也是大概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指导   我是纯硬件不懂  我要怎么和嵌入式说这个问题呢

你用示波器抓通信波形,看波形失真如果比较严重,然后叫写程序的改好就行,就是代码中数据插入一些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抓通信波形,看波形失真如果比较严重,然后叫写程序的改好就行,就是代码中数据插入一些延迟

你好  大哥  抓波形我会  但是我抓出来不知道怎么看对不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 由 SCIO对地电容决定 , 8.2K 估计略有点大, 不至于出问题。
单总线器件一般硬件设计宽容度很大 ...

你好  你应该是熟悉底层的  经验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