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检测到蚊子的传感器和方法?

楼主(2024-05-16):
1,有活动的物体经过就能检测到。
2,摄像头检测纯色背景,有变化,能检测到。

当蚊子从摄像头或者传感器上方飞过,快速启动金属网罩或者排气扇,把蚊子电掉或者抽进下方。

网友A:
蚊子体积小,远距离识别困难,除非摄像头前是纯净一种颜色,不如声音检测,因为蚊子声音很好识别。

网友B:
正好两年前研究过这个事情

网友C:
这个研究课题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主追踪蚊子飞行轨迹,再去驱动旋转小型发射台实现即时精准打击,

数据算法追踪和机械传动部分对设计者是个考验,研究出成果轻则改善生活环境无蚊虫叮咬。

重则改变生态

网友D:
太难了吧 如何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蚊子体积小,远距离识别困难,除非摄像头前是纯净一种颜色,不如声音检测,因为蚊子声音很好识别。

声音很容易检测,但是你算下声波的波长,想要定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蚊子体积小,远距离识别困难,除非摄像头前是纯净一种颜色,不如声音检测,因为蚊子声音很好识别。

摄像头检测属于ai提取算法,成本较高,远了就看不到了

网友G:
别说蚊子了。10um的灰尘会能检测到。
无尘室里检测灰尘的仪器可以借鉴。
不过太贵了。

网友B:
2019期间做过一个测试机。
双路超高灵敏度话筒放大器 + 锁相环放大器 + 双路 舵机/驱动 + ADC + MCU

其他的都基本成功 , 但是 声纹比对 没有好的算法, 就搁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019期间做过一个测试机。
双路超高灵敏度话筒放大器 + 锁相环放大器 + 双路 舵机/驱动 + ADC + MCU

有趣!这是顺风耳吗?收听距离有多远?怎么没有锅盖?

网友I:
蚊子这么小,实现自主追踪太难了

网友J:
网上之前那个相控阵打蚊子,很火,现在TB都搜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好两年前研究过这个事情

实现了吗?

网友K:
准确检测飞蚊确实很难。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正确的传感器,其次,我们需要找到足够快的执行器来捕获蚊子。

网友L:
声波定位可行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太难了吧 如何实现?

抖音刷到过,有牛人制作出激光自动追踪灭蚊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抖音刷到过,有牛人制作出激光自动追踪灭蚊器!

那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