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实现单个按键多个功能

楼主(2024-05-16):
    在单片机程序设定中,我们想用单个按键实现不同功能怎么办呢,可以利用中断系统,提前设定好中断程序,然后让每次的中断和MIAN程序产生联系,
由于中断优先于主程序,所以可以利用中断产生的数值和主程序产生联系。
原理图如下,我们第一次按下时,中断产生程序运行,流水灯开始旋转,还有蜂鸣器报警,第二次按下时,再次产生中断,灯熄灭,蜂鸣器停止。

网友A:
这按键的单、双次功能切换的使用。
与【由于中断优先于主程序,所以可以利用中断产生的数值和主程序产生联系】无关。

网友B(2025-11-06):
引用 网友A:
这按键的单、双次功能切换的使用。
与【由于中断优先于主程序,所以可以利用中断产生的数值和主程序产生联 ...

神评;确实作用不大。

网友C:
在51单片机中,IT0和EX0是两个重要的控制位。IT0(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控制位)的作用是决定外部中断0如何被触发。当IT0设置为1时,外部中断0的触发依赖于下降沿,即只有在信号从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时才会引发中断。反之,如果IT0为0,外部中断0会在引脚拉低至低电平时触发。

EX0则是外部中断0的使能位,如果设置为0,中断0将被禁用,即使外部中断引脚有变化,也不会产生中断响应。换句话说,只有当EX0为1,外部中断0才具备响应的能力。

中断系统是单片机功能扩展和多任务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允许CPU在处理外部事件时,暂时中断当前任务,转而执行中断处理程序。中断机制作为计算机架构的基石,确保了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各种事件,提高系统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是实现多道程序设计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