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通过降压模块连接单片机之后怎么用l298n带动两个24v30w电机

楼主(2024-05-16):
(无正文)

网友A: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2241248.html         看下这个

网友B:
既然已经降压了就不可能带动24V电机了。

网友C:
图中的12V供电改为24V供电

电路图

电路图

L298N接线图

L298N接线图

真值表

真值表

网友C:
另使用LM317模块将24V转换为5V供单片机供电

网友D:
读器件手册,必须保证器件能提供电机所需的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