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光耦驱动三极管的限流阻值计算

楼主(2024-05-16):
如下图  图片1,
右侧光耦输出是,电压是5V,按照0.7压降算,TLP521和8050各算0.7V  ,R1就是5-0.7-0.7=3.4V,   电流为3.6/560=6mA
这样计算是否正确。默认按照贝塔=10  继电器线圈通过电流为60mA?

将5V换为24V 后,电路图成为如下图   图片2,
那么24-0.7-0.7=22.6V,   22.6/15000=1.5mA  这样计算应该不对,还有一个10K没有计算。
按照钳位特性,10K左侧为23.3V  即:23.3/25000=0.9mA  是这样计算的吗?

请教一下,
1.下拉电阻R2在10K左侧或者右侧有什么讲究吗?
2.10K 电阻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15K在上,10K在下。能否直接用一个25K 替代。
3.有的描述说 三极管C、E极直接认为是导线,没有压降  这样在粗放电路(如下图电路),是否可以这样默认,或者也是默认0.7V压降?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A:
此开关电路只要能够使8050可靠饱和导通或截止,不需要计算电流。

网友B:
三极管以及TLP521的CE饱和电压都应该按0.3V估算,0.7V是不对的。

TL521的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电压1.5V,也不应该按0.7V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开关电路只要能够使8050可靠饱和导通或截止,不需要计算电流。

谢谢!

网友:
三极管以及TLP521的CE饱和电压都应该按0.3V估算,0.7V是不对的。

TL521的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电压1.5V, ...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三极管以及TLP521的CE饱和电压都应该按0.3V估算,0.7V是不对的。

TL521的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电压1.5V, ...

所有参数按最大值取
8050的CE饱和电压为0.5V
TLP521的CE饱和电压为0.4V
TLP521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而不是正向饱和电压是1.3V

网友:
三极管以及TLP521的CE饱和电压都应该按0.3V估算,0.7V是不对的。

TL521的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电压1.5V, ...

TLP521的发光二极管正向饱和电压”请使用专业用语!

网友C:
右侧光耦输出是,电压是5V,按照0.7压降算,TLP521和8050各算0.7V  ,R1就是5-0.7-0.7=3.4V,   电流为3.6/560=6mA,这样计算是否正确。默认按照贝塔=10  继电器线圈通过电流为60mA?
答:光藕内部是LED,压降远大于0.7,取1.3吧。
用贝塔计算电流是不靠谱的,因为贝塔是个变量,环境会变。应看手册,找到光藕能输出的电流最大值。
继电器是60mA,8050贝塔通常远大于60,也即光藕只有能输出1mA以上就足够了。
保险一个,取2mA吧。

网友C:
将5V换为24V 后,电路图成为如下图   图片2,
那么24-0.7-0.7=22.6V,   22.6/15000=1.5mA  这样计算应该不对,还有一个10K没有计算。
按照钳位特性,10K左侧为23.3V  即:23.3/25000=0.9mA  是这样计算的吗?
答:关键是你打算让光藕的LED流过多少电流,要使光藕输出2mA,LED上流过1.5mA是否足够,要查光藕的手册。例如:手册上10mA,就要按10mA计算。

网友C:
1.下拉电阻R2在10K左侧或者右侧有什么讲究吗?
答:R2是防止光藕在判断时,有漏电流,例如:漏电流是0.1mA。则注入8050后会被放大好多倍,可能导致误开通继电器。假设VB=0.5V开始导通,那么R2=0.5/0.1=5K。这样0.1mA的漏电流就从R2上流走了,进入不了8050。R2的取值,取决于你对漏电流的估算、把关。

网友C:
2.10K 电阻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15K在上,10K在下。能否直接用一个25K 替代。
这边电路的设计的目标是,让8050的Ib流过2mA的电流。明显图片2是办不到的。
应该按沙发给的图,电阻取10K,IB略大于2mA。

网友C:
3.有的描述说 三极管C、E极直接认为是导线,没有压降  这样在粗放电路(如下图电路),是否可以这样默认,或者也是默认0.7V压降?
答:饱和导通时压降是0.1-0.3,对于24V来说,直接可以认为是导线,没有压降。
如果是1.8v的系统,则就要考虑压降了。
是否认为是导线,取决于这个压降是否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