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按键加法,大佬帮忙看看为啥这个代码不行呢

楼主(2024-05-16):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1=P2^7;
sbit K2=P2^6;

void main()
{
        int SDT=100;

        while (1)
{
        if(K1==0)
        {
    Delay(20);
                while(K1==0);
    Delay(20);
    SDT=SDT+10;

        }
        if(K2==0)
        {
    Delay(20);
                while(K2==0);
    Delay(20);
    SDT=SDT-10;
        }
         LCD_Init();
         LCD_ShowNum(2,9,SDT,3);
         LCD_ShowChar(2,12,0xDF);
         LCD_ShowString(2,13,"C");
}
}

网友A:
看起来可以的啊,松手时会+10或者-10

网友B:
LCD_Init();不能放死循环里,放到while(1)前执行一次就行,另外看下K1、K2有没有上拉电阻,外部上拉或者内部上拉

网友C:
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动作,那么程序需要作如下修改:
if(K1==0)
        {
    Delay(20);
                while(K1!=0);
    Delay(20);
    SDT=SDT+10;

        }

网友D:
啥叫不行?不显示?没反应?显示不如预期?
LCD1602不用刷的那么频繁
数据有更新才去刷新
固定字符更不用重新写入
可参考以下代码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1=P2^7;
sbit K2=P2^6;

void main()
{
        int SDT=100;
        LCD_Init();
        LCD_ShowChar(2,12,0xDF);
        LCD_ShowString(2,13,"C");

        while (1)
        {
                if(K1==0)
                {
                        Delay(20);
                        while(K1==0);
                        Delay(20);
                        SDT=SDT+10;
                        LCD_ShowNum(2,9,SDT,3);

                }
                if(K2==0)
                {
                        Delay(20);
                        while(K2==0);
                        Delay(20);
                        SDT=SDT-10;
                        LCD_ShowNum(2,9,SDT,3);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按键是低电平触发动作,那么程序需要作如下修改:
if(K1==0)
        {

你这样按键时间短的时候很大可能就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