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阻不同公式计算的的功率

楼主(2024-05-16):
IIR,UI计算功率得到的值不一样,2515电阻,50毫欧,一端的电压12.6V,流过的电流2.4A,那么在电阻上的功耗,IIR计算出来的功率是2.4*2.4*0.05=0.288W,而UI计算出来是12.6*2.4=30.24W,相差了几十倍,是哪里计算错误?按道理计算功率两个公式都可以的吧?是不是电压不应该用12.6V?

网友A:
一开始条件就是错的,后面就不用看了。50毫欧电阻两端电压12.6V电流居然是2.4A,你敢这么胡说八道也得有人信是不是?

网友B:
2515封装电阻的功率不能超过一瓦,设计产品时实际功率不能超过0.5W,I*I*R=2.4*2.4*0.05=0.288W正确,电路中还串联其他有源器件。

网友C:
要是有电阻两端的电压,而不是一端对另外参考点的电压

网友D:
用一端的电压*电流来计算电阻上的功率,那间学校教的公式。

网友E:
U*I算的是总功率,不是电阻功率。串联分压,是电阻两端的电压*I

网友:
一开始条件就是错的,后面就不用看了。50毫欧电阻两端电压12.6V电流居然是2.4A,你敢这么胡说八道也得有人 ...

他是说的,一端电压。你和楼主都是概念不清

网友F:
重新复习高中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他是说的,一端电压。你和楼主都是概念不清

概念不清的是你。

网友H:
电阻一端电压12.6V,另外一端电压是不是12.72V,(12.72-12.62)*2.4 = 0.288W,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最好带图,以免产生歧义

网友:
一开始条件就是错的,后面就不用看了。50毫欧电阻两端电压12.6V电流居然是2.4A,你敢这么胡说八道也得有人 ...

他只说一端是12.6V,根据他的条件计算,另一端应该是12.6-0.05*2.4=12.48V。所以2512上的功率是0.288W,回路上还有其它器件消耗剩余的功率

网友I:
12.6的电压并不是完全消耗在电阻上,应该用电阻两端的电压差*2.4A的电流,才是真正的电阻消耗和功率。

网友:
一开始条件就是错的,后面就不用看了。50毫欧电阻两端电压12.6V电流居然是2.4A,你敢这么胡说八道也得有人 ...

sorry  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15封装电阻的功率不能超过一瓦,设计产品时实际功率不能超过0.5W,I*I*R=2.4*2.4*0.05=0.288W正确,电路 ...

你好  有3W的25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端的电压*电流来计算电阻上的功率,那间学校教的公式。

哈哈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阻一端电压12.6V,另外一端电压是不是12.72V,(12.72-12.62)*2.4 = 0.288W,结果是一样的。

你好  谢谢 知道了

网友J:
基础太差了,要补课。

网友B:
有3W的2512,能否提供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