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Vbat引脚备份电池很快耗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最近在维修几台仪器,用的是STM32F407VGT6单片机,主要问题都是上电无法进入程序,死机,手动复位无反应,重新开机后问题仍然存在。最初怀疑是BOOT0或者复位系统的问题,但在芯片里写入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说明问题并不在硬件上。查了一下资料,网上有很多相似的案例,说是32.768K的晶振不起振导致的RTC无法运行,死循环,算是STM32的老毛病之一。昨天在关机状态下测量了一下Vbat引脚上纽扣电池的电压(3.3V可充锂电池),发现都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了,显然不太对,就把它们全部换上了新电池,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今天无意中发现,昨天换上的新电池,关机状态下,电压全部又只有零点几伏了。      想了半天,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纽扣电池亏电。电源给锂电池充电的电路有二极管,所以电池里的电流只能流向单片机Vbat引脚,在已经关机的情况下,芯片也不至耗电啊。本人在单片机上水平不高,属于半路出家,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求教,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有什么好建议,谢谢了。

网友A(2024-05-16):
不应该用SBD很多小白以为SBD正向压降小就用了,其实SBD反向漏电大,很容易把电池放光。

网友B:
从现象看 估计是 BAT 直接对 整个电路供电了 。 楼上说的 肖特基管不适合隔离电池 这个确实, 但不至于漏电如此快。 估计是其他严重问题  例如 二极管装反了,电容漏电 etc ,还有是否共地 也要检查下。

网友:
不应该用SBD很多小白以为SBD正向压降小就用了,其实SBD反向漏电大,很容易把电池放光。

这个漏电流不至于一晚就干光电池的电

网友C:
首先,原理图至少要上传,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原理图至少要上传,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电源芯片的引脚只画了一部分。

网友B:
从图上看, 当然D1设计有差错,不该用58系列; 可以拆掉该二极管试试。
C1理论上有漏电可能,但可能性微乎其微。
按个人经验,觉得问题 90% 可能在 电池 自身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 当然D1设计有差错,不该用58系列; 可以拆掉该二极管试试。
C1理论上有漏电可能,但可能性微 ...

       这个应该是设计者当初考虑不周,因为VDD是3.3V的,所以为了给锂电池充电,选了压降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如果用了普通二极管压降0.6左右,出来就只有2.7V的充电电压了。我回头试试去掉D1和R1,把电池换成普通纽扣电池,看看还是否有漏电。如果真是二极管反向漏电,是不是也太厉害了,一晚上就漏没了。。。
      我感觉问题不太会是出在电池上,因为已经更换过我自己的纽扣锂电池,还是有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电源芯片的引脚只画了一部分。

电路只能说是不完美,但不会在一天之内把一节钮扣的电量用完的
就算是10mA的反向电流,那至少也是两天才会把一节2032电池的电量放完的
你可能从其它地方找找看
我没有用过STM3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电源芯片的引脚只画了一部分。

我没有用过STM32的VBAT,你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测量一下这个电流是多少,或者是测量一下,电流是流向了哪里,然后再慢慢的找到问题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我画了一个示意图。电源芯片的引脚只画了一部分。

由于没有画全TPS562201DDCR电路,其输出电压应为5V,而不是3.3V;若是3.3V无法完成对3.3V电池的充电!
另外,D1是必须的。如果一晚上放完电,大部分是锂电池过充导致的。更换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由于没有画全TPS562201DDCR电路,其输出电压应为5V,而不是3.3V;若是3.3V无法完成对3.3V电池的充电!
...

TPS562201的输出是通过两个电阻调节的,理论上可以输出0.76V-7V的所有电压。我这里是输出3.3,这个没错。

网友F:
我觉得问题不在电池这块,还是测下电流,往前找。

网友G:
连线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PS562201的输出是通过两个电阻调节的,理论上可以输出0.76V-7V的所有电压。我这里是输出3.3,这个没错。

1N5817导通电压是0.45~0.75V,3.3减去0.45~0.75=2.55~2.85V,这个电压能给3.3V锂电池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问题不在电池这块,还是测下电流,往前找。

国内廉价的充电宝使用的是梯次锂电池,这些锂电池是从报废汽车锂电池挑选出来,由于过充或过放,有一部分电池出现一分钟充满,使用时一分钟放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