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 NMOS驱动电路

楼主:
电子小白,需要一个光耦隔离驱动MOS管的电路,找了一个电路图如下。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U8(1N4007)和U7(1N4148)他们的作用是什么?2.这两个二极管放置方向与选型是否正确,错误的话应该用什么型号替代?

光耦隔离 NMOS驱动电路?

光耦隔离 NMOS驱动电路?.png

网友A(2024-05-16):
U7是15V稳压管,U8画对了,注意OUT8这个label。

网友B:
U7是20V稳压管,U8的方向错了,可以省略!

网友:
U7是15V稳压管,U8画对了,注意OUT8这个label。

谢谢,是否U7就是一个齐纳二极管,将栅极电压控制在安全值范围内,保护MOS管。另查了一下1N4148不是稳压管,稳压管是1N47**?    是的,OUT8是负载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7是20V稳压管,U8的方向错了,可以省略!

U8的方向如果真错了,那么就是炸管。图纸画的不规范,负载在OUT8和24V之间,电路图是对的。

请你以后不要不懂装懂误导别人,能看懂就说,看不懂就shutu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7是20V稳压管,U8的方向错了,可以省略!

谢谢,是否U7就是一个齐纳二极管,将栅极电压控制在安全值范围内,保护MOS管。另查了一下1N4148不是稳压管,稳压管是1N47**?    OUT8是接负载端,他的作用是否是  外接负载超压(图中参考电压是24V),直接将电压灌入24V电源端,保护MOS管。正常状态下就是一个截至状态。

网友D:
U7是防止负压超过0.6V,U8是保护Q2的,如果负载是电感型,提供放电回路,又称为续流二极管。

网友:
U8的方向如果真错了,那么就是炸管。图纸画的不规范,负载在OUT8和24V之间,电路图是对的。

请你以后 ...

从图中如何看到负载在OUT8和24V之间?

网友:
U8的方向如果真错了,那么就是炸管。图纸画的不规范,负载在OUT8和24V之间,电路图是对的。

请你以后 ...

U8的方向如果真错了,也不一定炸管,除非电流超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是否U7就是一个齐纳二极管,将栅极电压控制在安全值范围内,保护MOS管。另查了一下1N4148不是稳压 ...

NCE6050A的工作电压是60V50A,如果外加电压超过24V,例如48V,24V的电源变成负载,电流超过3A可能要炸管,因此,不允许外加电压超过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是否U7就是一个齐纳二极管,将栅极电压控制在安全值范围内,保护MOS管。另查了一下1N4148不是稳压 ...

另外,如果外接电源超过24V,U8必须接反,防止外接电源倒灌现象的发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7是防止负压超过0.6V,U8是保护Q2的,如果负载是电感型,提供放电回路,又称为续流二极管。

请问U7的元件正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8的方向如果真错了,也不一

楼主的图方向没错,按你不懂装懂的意见把U8反过来一定会炸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U7的元件正确吗?

最好画出负载和外接电源的图,负载类型,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U7的元件正确吗?

U7符号对,但型号不对,应该是15V稳压管,4148无法保护MOSFET。

网友:
U7符号对,但型号不对,应该是15V稳压管,4148无法保护MOSFET。

可以用1N4744吗?

1N4744

1N474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画出负载和外接电源的图,负载类型,等等?

用来控制电磁阀,电机、以及LED灯组 散热风扇这些东西,

网友B:
NCE6050A的Vgs=±20V;考虑稳压管的偏差和降低R18的功耗,建议采用ZM4746(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来控制电磁阀,电机、以及LED灯组 散热风扇这些东西,

U8的方向取决于外负载(电磁阀,电机、以及LED灯组 散热风扇这些东西)的工作电压:
1、外负载的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24V,二极管U8上负下正。
2、外负载的工作电压大于24V,二极管U8上正下负,防止外负载工作电压倒灌。

网友:
楼主的图方向没错,按你不懂装懂的意见把U8反过来一定会炸管。

外接负载为1欧姆,电压为24V,一定炸管,理由是:24V-12v=12V,12v/1=12A。一定炸管,你可以动手做实验。口说无凭,。。。。。。。。。。。

网友:
楼主的图方向没错,按你不懂装懂的意见把U8反过来一定会炸管。

能否炸管主要原因是电流是否超限,如果外接负载的工作电压超过24V,必须把把U8反过来,否则有可能炸管!
动手做实验难吗?

网友:
楼主的图方向没错,按你不懂装懂的意见把U8反过来一定会炸管。

讨论问题,不要动一动“不懂装懂”。。。。。。说此词证明你是正确?
楼主没有画出,外接负载和外接电源的关系可能出现各种情况。。。。。。。

网友:
楼主的图方向没错,按你不懂装懂的意见把U8反过来一定会炸管。

1、外负载的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24V,二极管U8上负下正。
2、外负载的工作电压大于24V,二极管U8上正下负,防止外负载工作电压倒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外接负载为1欧姆,电压为24V,一定炸管,理由是:24V-12v=12V,12v/1=12A。一定炸管,你可以动手做实验。 ...

纠正如下:
外接负载为1欧姆,电压为36V,一定炸管,理由是:36V-24v=12V,12v/1=12A。一定炸管,你可以动手做实验。

网友A:
可以用4744,但没必要用这么大的,1/2W就足够了。

网友E:
这个楼主就没说清楚具体干什么,只能靠猜, 光耦控制,光耦打开,NMOS  GATE 电压 大约 是 100K/105K *  24V = 22.8V ,   U7应该是稳压管, U8按如图连接, OUT8根本就不能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楼主就没说清楚具体干什么,只能靠猜, 光耦控制,光耦打开,NMOS  GATE 电压 大约 是 100K/105K *  24 ...

同意你的观点,提问题要说清楚具体干什么,画图要画完整,靠猜可能有N个方案,楼主不知采用何方案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