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接收不定长数据只能接收第一个字符?

楼主(2024-05-16):
原程序是这样的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1Handle, UART_FLAG_RXNE))
{
         uint8_t ch = READ_REG(Uart1Handle.Instance->DR);
         WRITE_REG(Uart1Handle.Instance->DR,ch);

这样是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完整发送出去。我的想法,是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至数组缓冲区,但是我改成以下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只能接收到一帧数据的第一个字符,问题还未定位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1Handle, UART_FLAG_RXNE))
{
         RS485_RX_Buffer[g_cntRxd]=(uint8_t)(Uart1Handle.Instance->DR&(uint8_t)0x00FF);
         g_cntRxd++;

网友A:
接收中断里面应该清除相关标志位才能继续接收。

网友B:
HAL库要接收完再启动接收才会继续接收的

楼主:
应该不是上面这个原因,应该是定时器和串口中断的冲突导致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上面这个原因,应该是定时器和串口中断的冲突导致收不到数据的。

你原来是轮询,继续用这种方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是轮询,继续用这种方式好了。

已经调试好了,是定时器初始化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