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让LED交替闪烁的啊?

楼主(2024-05-16):
纯的不能再纯的新手小白对电子世界感兴趣,求助大佬,这个电路怎么让LED交替闪烁的啊?

网友A:
电容充电也延时

网友B:
搜双稳态电路,有详细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双稳态电路,有详细解释。

应搜自激多谐振荡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搜双稳态电路,有详细解释。

这个电路还真不是双稳态,而是无稳态的。

网友D:
你可以百度一下: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双稳态电路,有详细解释。

ok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搜自激多谐振荡器电路

哦哦,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百度一下: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okok,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无稳态

网友F:
电池电压3V无法点亮LEDWHITE。

楼主:

搜到了,是无稳态,也叫自激多谐振荡器,谢谢大佬们

网友:
电池电压3V无法点亮LEDWHITE。

啊?但是仿真里是点亮了的,那实际的LED——5mm用3V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无稳态

对的对的,也叫自激多谐振荡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啊?但是仿真里是点亮了的,那实际的LED——5mm用3V应该可以吧

LEDWHITE是指白光LED,压降约3V,用3V供电无法正常工作,要使用红、绿或者黄色的LED,它们的压降约为2V。

网友H:
首先,电路得有 双稳态 这个基础,
然后,就是如何使两个双稳态都变为暂稳态,
关键就是交流耦合元件,适用于此电路的,是电容。

网友H:
白光LED不止一种,有些用3V可勉强点亮,或在电容回电时微闪一下,
如果想长亮,就串到Rb中去吧,当管子开通 (暂稳态之始) 时,LED得到的几乎是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WHITE是指白光LED,压降约3V,用3V供电无法正常工作,要使用红、绿或者黄色的LED,它们的压降约为2V。

okok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I:
用自激多谐振荡器

网友J:
这个是最基本, 数字电路入门就见到了的电路. 频率要调低一点, 高于100hz以后, 人眼就分辨不出来是在交替闪烁了.

网友K:
R3、R4用1K,电压用12V,即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okok好的谢谢大佬😁

这个回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