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合格的焊武帝你学会保养你的烙铁头了吗?

楼主(2024-05-17):
作为一个合格的焊武帝你学会保养你的烙铁头了吗?
简介:我的烙铁头用了一年还很好,你的为什么不经用呢?一文直接带你了解如何保养烙铁头!!!
       从小白到一个成熟的焊武帝一定用废了很多的烙铁吧,是的,没错!今天在这边分享一篇关于如何保养烙铁头的文章。让你在后续的焊接过程中懂得合理利用焊咀,如何去保养烙铁头以延长烙铁头子的寿命,让你的烙铁在手中发挥出更好的性能。下面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都知道,用烙铁焊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化学和物理变化过程,第一是通过烙铁咀向被焊接工件表面传递热量,这个热量能使钎料(焊锡丝)融化。第二钎料(焊锡)融化过程中焊锡和助焊剂的共同作用使被焊接元件表面被融化的钎料(锡浸润)充分浸润,从而完成一个合格焊点。焊接不可避免的就是烙铁的高温和助焊剂对烙铁头表面镀层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烙铁头的使用寿命以及良好焊接体验。

                                      用恒温烙铁进行焊锡作业

       然后我们讲讲氧化,烙铁头大家都出现过烙铁头不挂锡、发黑、甚至出现头子使用久了表面坑坑洼洼,焊接过程中蹭坏阻焊的情况。对那就是烙铁头氧化了,烙铁头氧化真的是因为温度高吗,为啥别人开350烙铁头还是挺光亮的,你一会就黑的不能使用了呢? 这边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当你切开一个苹果放置在室温下,过一会就会发现切面出现发黄的情况,当气温高的时候,切开的苹果变黄的速度更快,而且还会腐烂。同理,烙铁头的氧化其实和氧气接触并且焊接过程中使用高的温度会加速烙铁头氧化,并在镀层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层导致烙铁头发黑,不上锡等问题。

      相同焊锡、相同烙铁头、相同焊台,温度越高氧化速度越快,并损坏烙铁镀层

     上面讲到烙铁头氧化是在氧气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是氧化反应加快了。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减缓或者大大延长头子的寿命呢,科学都有控制变量法,这边只要降低温度或者隔绝氧气就可以延长烙铁头的寿命。理论上完全成立,但是现实生活中隔绝氧气进行焊接操作确实不是非常靠谱,而且也不现实,那么降低温度呢?这个听起来靠谱一点,可以调温的焊台和焊笔确实可以降低温度,也确实降低温度烙铁头更不容易氧化了,这个很好实现。但是这个调低温度该怎么调是合适,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人为了不让烙铁头氧化把温度开到200度甚至250度去焊接,(注:有铅锡的熔点一般为183度左右,这个温度下焊锡就可以融化焊接)这样低温焊接会造成焊点和被焊接件表面无法充分浸润形成一个很好的焊接点,这时候的焊点一般都是浮在表面有时候手抠一下就掉了,会造成焊接不良,第二低温焊接一般强度不好。贴片按键类的,可能存在引脚掉点的情况。第三低温焊接在上期文章中也讲了所需焊接时间更长了,更容易焊坏元件。最后也是最最最关键的,有些人用有铅锡开了250度确实可以焊好,但是用无铅焊锡这个温度焊接是无法进行流畅焊接的(注:有铅焊锡因为是63/37比例添加了别的金属降低熔点,焊点光亮,焊点好操作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无铅焊锡熔点温度较高,焊点哑光,熔点较高,焊接可操作性体验手感一般不好用,大多是用在军工电子,医用电子领域,但是使用无铅锡相对于有铅锡比较健康)解释了这么多,现在看来降低温度确实是一个保护烙铁头的不错办法,毕竟比较高端的焊台当你把烙铁放回休眠座就会进入你设定的休眠温度,从而延长烙铁头的寿命,但是这不意味着无限降低温度,刚好到锡的熔点去焊接,这样的做法不赞同。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调节温度的单支电烙铁怎么延长头子的使用寿命呢?

       在很早时候,购买的烙铁咀都是紫铜材质的,导热性是非常的好,可是确是相当不耐用,氧化了就用砂纸锉刀打磨,用不了多久烙铁咀头部就会变得坑坑洼洼,很快一个烙铁头就结束了它的生涯。后来,带镀层头的出现极大的延长了烙铁头使用寿命。寿命确实比原来紫铜烙铁头耐用了不少。

     镀层头结构:他的主体部分是铜,优秀的导热材质是紫铜,然而铜在高温环境下非常容易出现氧化。所以,现代技术一般是它的表面镀一层铁,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铁,很奇怪对不对。

     事实上,这是因为铁在400度以下干燥环境中,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而且与锡亲和。而且这个镀层的质量好坏,将会决定烙铁头的最终寿命,镀层致密,将很好的隔离锡和铜,从而延长烙铁头的寿命。(当然这个镀层不是越厚越好)过厚的镀层会导致导热能力下降。不过致密的镀层小有难度,厂家的终极办法就是厚镀层。其次在铁的表面,会镀上一层镍,也是出于抗氧化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后续镀铬。最外面,是一层镀铬层,不沾锡,防止锡往烙铁头外面跑。另外在烙铁头部,还有锡层,也就是用于挂锡焊接的部位,每个焊咀出厂时都会挂锡处理。

                                镀层烙铁头剖面结构

      从上面结构特性我们可以知道,镀铁层只有在400度以下对抗氧化能力、强度、耐磨性、以及上锡能力较为适中,当温度高于这个温度区间,镀层的寿命也将大幅下降,最后导致烙铁头提前报废。

       进入正题,如何去正确的使用烙铁咀,使用后如何有效保养烙铁咀,来延长整体的使用寿命。

       首先就是上面所说的温度设定,合适的焊接温度能大大延长烙铁咀的使用寿命。在一般的贴片或者小型插件的焊接,焊接区域的铜箔区域较小的焊点时,使用有铅焊料进行焊接,焊台或者可调温度烙铁的设定一般大概是310-330这个区间范围,(如果使用的是无铅焊料时,温度区间设定大概是330-350度左右)。当焊接面积比较大或者有大面积散热区域时烙铁的设定温度可以适当提高,温度设定区间可以是350-420度,当温度超过450度后,烙铁的氧化会加快,大大降低烙铁咀的使用寿命,高温也会让一些工艺不良或劣质的焊盘和元件损坏。

     第二个使用助焊剂的种类,在进行焊接作业时,助焊剂是能让钎料充分浸润焊点,也能让锡有更好的流动性,一般来说,常见的助焊剂用的最多就是松香和焊油,首先来说说松香,松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中性助焊剂,但是在烙铁温度特别高的情况下,松香会马上氧化变黑,在烙铁头上形成致密的氧化膜,导致烙铁咀不挂锡,如果不即使清理,这个氧化膜会越来越厚,最后使烙铁咀无法使用。松香在焊接后残留还是比较难清洁,一般是用洗板水这种有机溶剂清洗,这类洗板水对身体不健康,用酒精清洗很难完全清洗干净,板子洗完发白,并且是黏的,再来说说焊油,很多焊油呈膏状,使用方便,残留少,但是有些电子爱好者贪图便宜使用那种劣质焊油,这种焊油是酸性的,虽然说好用,非常伤烙铁头镀层,可能长期使用你的烙铁就会出现坑洼腐蚀,并且这种酸性的助焊剂在焊接后没有及时清理干净,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元件引脚间出现轻微导电现象,LED微微发亮,单片机工作不正常的情况。而且会严重还会腐蚀印刷电路板,最后导致线路失效。现在购买的焊锡丝一般为中空结构,里面自带助焊剂和松香,焊接之后一般残留较少,可以免洗,在密引脚芯片拖锡的作业过程中为了让锡有更好的流动性可以适当加一些NC559或者223这类中性助焊剂,在购买这类助焊剂时可以选择一些大品牌或是官方店铺购买,大品牌的助焊剂还是比较正规或者好用的,并且选择时候可以选择中性 NC/UV559或者223。都是不错的选择。

                                   较为常用的助焊剂如松香和559、223焊油

       第三个不要敲打修锉烙铁头,当烙铁头不挂锡时很多人都有过用砂纸打磨或者选择使用一种烙铁头修复复活膏,首先现在讲讲打磨烙铁头去除氧化物这个操作,首先大家的观念肯定是一样的,既然烙铁头上面沾满了黑糊糊的碳化物,用锉刀或者砂纸打磨。确实可以磨掉,但是你无形之中也是把烙铁头部的镀层给磨坏了,第一次你用砂纸或者锉刀去掉氧化物了,重新上锡后又可以使用了,但是反复几次烙铁头的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那种老式的紫铜头的烙铁可以打磨反复上锡使用,但是头子表面会越磨越糙,最后导致焊接刮伤阻焊和器件。再来讲讲一个神奇玩意,烙铁头修复膏。近几年市面上很流行的东西。小小一罐,商家说是不管啥烙铁放进去就能去除氧化物,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厚厚一层氧化物,你拿锉刀砂纸磨才能磨掉,氧化的烙铁放进去就让头子光洁如新,这是真的神奇吗?还是科技与狠活?当然了他其实也是一种酸性物质,氧化的烙铁咀在高温情况下和这种修复膏反应靠酸性物质将表面氧化物溶解掉,这样子你的头子光亮如新,好用确实是可以用,但是长期下来你头子的镀层基本已经腐蚀完了,头子表面仔细看都会出现一个个腐蚀的小坑。如果是真的这类东西好用,市面上应该是大部分都会推荐购买,所以说这类修复膏产品是能用,也有效果,但是也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烙铁咀的寿命。

                                  烙铁修复膏能少用尽量少用

       第四个无论什么烙铁,在使用后在烙铁咀表面重新挂上新的焊锡,上锡的多少应让焊锡自由滴落表面镀上的焊锡包裹整个烙铁咀,这样真正防止在正常放置在空气中氧化,也很好的保护了烙铁咀。极大延长了烙铁咀的使用寿命。

                               使用完毕后给烙铁均匀上锡保养

       最后我来讲讲我应对烙铁头的氧化后的措施与方法,首先就是去除氧化物,烙铁表面的氧化物主要是松香助焊剂和锡氧化后的碳化物,一般致密难清洁。这边使用金属小刀或者砂纸、锉刀会损伤表面镀层,我这边是一般是使用木制的刮刀或者塑料刮刀去除表面氧化物。这类刮刀有一定强度,并且与金属相比还是比较软的不会损伤头子的镀层,可以在烙铁咀冷却后,用塑料、木片刮刀顺着一个方向刮去氧化物,难清洁可以适当涂一点酒精进行软化处理,当烙铁表面的碳化物去除以后。将烙铁开到250度,不是恒温烙铁的记得到能融锡的状态下断开插头用新的焊锡进行挂锡处理,挂好锡之后让烙铁降温冷却,再次重复上述操作。反复2-3次,让新的焊锡充分和头子的镀层接触并浸润,最后每次使用完烙铁之后及时对烙铁进行挂锡保护以后使用会更加方便。当烙铁头氧化之后去除烙铁头依旧无法再挂锡的时候,说明烙铁头已经损坏,应该及时更换。烙铁头也是属于耗材,经常焊接的也应该半年一换,有的人用了一年不更换烙铁头,最后导致头子卡住,无法更换烙铁头,最后整支烙铁报废的情况,所以说相对于几块钱的头子,和几百块的焊台来比。大家肯定不会选择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事情。当无法挂锡或者头子穿孔情况,并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更换新的头子是明智的选择,这边推荐高频焊台,他的头子耗材相当便宜,大概3-4元,相比于JBC烙铁咀来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塑料刮刀(购物平台都有出售)

                                      用塑料刮刀去除氧化物

                                              重新上锡处理

总结:烙铁头的工艺不断进步,烙铁头的寿命极大的延长了。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记住一下四点可以帮助大家在焊接过程中延长烙铁咀的使用寿命。

第一就是合适的温度设定,合适的焊接温度能减缓烙铁高温下的氧化速度。
第二个使用无酸无卤的中性助焊剂如559或者223,选择方面可以选择大品牌,也是保证了品质。能防止腐蚀烙铁头、印刷电路板和一些插件的引脚被酸性助焊剂腐蚀。
第三个尽量少用砂纸和锉刀去打磨氧化的烙铁咀,如果真的氧化物不多可以用塑料、木片刮刀配合酒精刮去氧化物,也极大保护了镀层。如果真的去除不掉氧化物,可以用最细的砂纸磨出光亮,然后在烙铁还没有完全升温就用含松香的焊锡丝在打磨的烙铁头上涂抹,焊锡就慢慢熔化在表面上了。
第四个在烙铁使用完毕后可以适当用的焊锡给烙铁咀上锡保护,以免镀层氧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选择恒温焊台或者烙铁也是延长焊咀使用寿命的一大关键因素,也不要用烙铁干一些它不该干的事情,比如用烙铁给塑料打洞等等。

              选择恒温焊台或者焊台带休眠功能的也能延长烙铁头使用寿命

       最后通过本次的分享,以后大家在焊接电路或者使用烙铁过程中也会更加注意细节,让自己手中的烙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焊武帝。(转载修改非原创)

网友A:
大佬打字幸苦,  但下次记得排个版,

网友B:
请问我们公司用的络铁头温度设置350度,恒温络铁,可以使用3个月以上都不会氧化损坏,同样的我买的同一店铺同一型号的络铁头在家里用,用不了几天就氧化,络铁也是同型号的恒温络铁,调的温度也是350度,我现在也搞不懂什么情况,现在唯一的区别就是焊锡丝不同

网友C:
烙铁头长寿方法,首先得合适温度使用,另外必须准备一块加水的吸水棉,加水后的吸水棉一是控温、二是可以及时的清理烙铁头上的氧化物,最后就是要舍得上锡

网友D:
日常保养 - 检查电源线路:- 方法:每天开机前,检查电源线路的连接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或磨损。确保电源供应稳定,避免因电源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E(2025-03-15):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公司用的络铁头温度设置350度,恒温络铁,可以使用3个月以上都不会氧化损坏,同样的我买的同一店铺 ...

真奇怪?同一个人使用不可能差别这么大吧?是不是使用过程中没镀锡或者买到假货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公司用的络铁头温度设置350度,恒温络铁,可以使用3个月以上都不会氧化损坏,同样的我买的同一店铺 ...

焊锡丝的差别很大的,好的焊锡丝里面加了镓等金属,增加了流动性,同时增加了导热性。
恒温烙铁也很关键,如果控温不准,就会超温,你设置在350度,其实已经40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