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稳压电源制作 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

楼主:
一个不错的数控电源.就是成本有点高!两路输出:1:0-30V/4A   2: 5V/1.5A(固定输出)
电压分辨率0.458mV,电流分辨率0.076mA
电压步进0.0073V,实际用的是0.1V步进调节

在制作中发现;C37极性画反了!还有就是复位电路是51和AVR都兼容的,不能把四个原件都焊接上去,用什么芯片就焊接什么样的复位电路 !特此告知!

0-30V 4A数控稳压电源.zip

原理图+PCB

C程序+烧写文件

网友A(2024-05-19):
真心不建议整那么多按键,用旋转编码器配合菜单重新编写,代码量会减少,也不影响可读性,关键是未来故障率还会低不少。

网友B(2024-07-10):
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按键操作输入电压的多,旋钮慢,设计好后做微调用旋钮多

网友C:
论坛2016年有个帖子

网友D:
不错, 有时间了做一个玩儿

网友E:
点Ddb什么PCB文件,用什么程序打开?

网友F(2024-08-18):
引用 网友E:
点Ddb什么PCB文件,用什么程序打开?

protel99se

网友G:
没有protel99se,能否以截图方式给一个电路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protel99se,能否以截图方式给一个电路原理图

我没下那个软件

网友H:
有功能的资料嘛

网友I(2024-10-14):
这个应该是春风电源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