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110K,三脚升压电感没有把电压升起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5-17):
L1画法有误:去掉2脚,3脚与N2(AO3400)的S极相连;
在L1的3脚和A2的1脚之间接肖特基二极管;
去掉A2的4脚与N2(AO3400)的S极连线;
A2的4脚与GND相连。

网友A:
我的帖子《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有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1画法有误:去掉2脚,3脚与N2(AO3400)的S极相连;
在L1的3脚和A2的1脚之间接肖特基二极管;
去掉A2的4 ...

纠正错误:L1画法有误:去掉2脚,3脚与N2(AO3400)的D极相连;
在L1的3脚和A2的1脚之间接肖特基二极管;
去掉A2的4脚与N2(AO3400)的D极连线;
A2的4脚与GND相连。

网友B:
你自己先说说此电路的升压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纠正错误:L1画法有误:去掉2脚,3脚与N2(AO3400)的D极相连;
在L1的3脚和A2的1脚之间接肖特基二极管 ...

这个是三脚电感,画法没有错

网友D:
R8改成1R试试, 雾化器电路。  第二,A2没接负载,三角电感会很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先说说此电路的升压原理。

单片机产生108kHz的PWM波供给 MOS,之后通过一个三脚电感(自耦变压器)升压,升压后的方波进入到雾化片,雾化片即可打散水滴,将水滴雾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8改成1R试试, 雾化器电路。  第二,A2没接负载,三角电感会很烫。

A2接的是雾化片

网友E(2024-08-20):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产生108kHz的PWM波供给 MOS,之后通过一个三脚电感(自耦变压器)升压,升压后的方波进入到雾化片 ...

我用的三脚电感升压不行啊,输出频率是对的,但是电压升
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