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strtok函数怎么分割实时字符串

楼主(2024-05-17):
假如char a[10]="28.3a23.3"
怎么样才能把这a[10]分成两个不同的字符串数组

分成如char b[5]="28.3"
          char c[5]="23.3"

网友A:
自己写,遇到不是数字或小数点就分割好了。

网友B:
网上搜来的: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char str[80] = "aaa - bbb - ccc";
   const char s[2] = "-";   //字符串里可以是一个分隔符,也可以是分隔符的集合
   char *token;

   /* 获取第一个子字符串 */
   token = strtok(str, s);

   /* 继续获取其他的子字符串 */
   while( token != NULL ) {
      printf( "%s\n", token );

      token = strtok(NULL, s);
   }

   return(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来的:
#include
#include

最后分割完的全存在指针数组token里,我就是想问问怎么才能把token里的数据分在两个不同的字符串数组,指针数组我看不太懂.

网友C:
首先必然有个分割规则,而后按规则执行就可以了。
假如本例a是分割符,
那么,依序逐一取字符,并逐一拼装。
遇到a,就结束本次接装,
然后再依序逐一取字符,并进入下一个逐一拼装。
直至最后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