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工程文件Proteus仿真8.9打开正常用8.16打开不能运行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5-17):
版本向下兼容不能向上兼容,请更新proteus版本

网友B:
没有图  不清楚问题原因
   我遇到过 这种情况  仅供参考

新的软件是不能打开.DSN 文件

想打开.DSN 文件, 需要先启动Proteus 软件

    到此就打开了  点击上面的保存 原文件就保存为.pdsprj 文件了  下次直接点击.pdsprj 文件  就打开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8.16版本软件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D:
8.16是版本8的第16代,8.9是8版本第9代。Proteus 低版本不能兼容高版本的文件,所以用第9代打不开16代输出的仿真文件。

网友E:
早该淘汰了,要用8H8K64U 自带硬件USB仿真 USB下载 多方便啊

网友F:
去改一下兼容性试试看,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网友G:
版本兼容问题。前面版本不能打开后面版本的。后面版本可以打开前面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