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采集电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大家好,我想采集交流电三线四线的电压值,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设计这个电路呀,因为对交流方面知识知道太少,所以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2024-05-17):
电压互感器变成低压,有现成的,还有专用的电表芯片,读数就行了。

网友B:
用个变压器将电压降至AD能识别的电压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变比,可以再用电阻分压。
用变压器是为了隔离高压。
如果用现成的芯片,就更简单了。按芯片手册去做。

网友C:
有专用的芯片,RN8209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个变压器将电压降至AD能识别的电压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变比,可以再用电阻分压。
用变压器是为了 ...

采集电压精度不高,但是需要成本低,不能用计量芯片 也不能用变压器

网友E:
总需要隔离吧,不用变压器就要输出用光耦或者磁隔离的。

网友F:
可以使用三个以上电阻串联方式,1、考虑电阻的瓦数,2、电阻的耐压。
例如1W金属膜的工作电压为500V在最靠近地端的电阻非接地端接一个半波流电路。

网友G:
可以用CHV-50P型电压传感器来实现或者电流型互感器,如TVA1421

网友G:
可以使用CHV-50P型电压传感器,其输出端与原边电路是电隔离的,可用于测量直流、交流和脉动电压或小电流。在对信号进行调理时可以使用电流型互感器(如TVA1421),则需要将交流信号转变成直流信号。这可以通过上拉电路(如R112与另一个阻值相同并与3.3V相连的电阻)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采集电压精度不高,但是需要成本低,不能用计量芯片 也不能用变压器

成本要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D:
想找一个通过电阴和一些元器件购成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找一个通过电阴和一些元器件购成的电路

那你买3个指针表头好了。

网友B:
这种采集用的变压器,2元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