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想要用树莓派控制24v的电磁阀

楼主:
如图所示,是我设计的一个电路,DCF1是树莓派的信号,这样设计合适吗

网友A(2024-05-17):
D3,C12,R11 去掉,在光耦和三极管之间串联一个1K电阻

网友B:
1、24V电磁阀有多种型号,它们的功率不同,U8的取值不同?
2、U7的7脚与8脚需反向并联一个1N4007,7脚接1N4007的正极,8脚接1N4007的负极。

网友B:
另,去掉R11,在5V和S9015的发射极之间串联1K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3,C12,R11 去掉,在光耦和三极管之间串联一个1K电阻

好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4V电磁阀有多种型号,它们的功率不同,U8的取值不同?
2、U7的7脚与8脚需反向并联一个1N4007,7脚接1N ...

好的,感谢

网友D:
U8是干啥的,用光耦次级带负载,也是没谁了。D3应该并联负载上面。光耦初级要限流

网友E:
光耦后面加三极管驱动电磁阀就最通用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8是干啥的,用光耦次级带负载,也是没谁了。D3应该并联负载上面。光耦初级要限流

您说的次级和初级是什么意思,初学者不太明白

网友F:
1、DCF1输出电压多少?树莓派GPIOB不是3.3V吗?你这边用5V接三极管控制不到吧。

网友F:
还没写完就发出去了
2、光耦看电流大小一般可以用树莓派的GPIOB直接驱动,不用前面加三极管那些,直接串个电阻进去控制光耦就好(计算电阻大小)。
3、光耦后面需要加三极管或场效应管驱动电磁阀,光耦直接是带不动电磁阀的。
4、光耦前的电路确实也不对,D3没用,R11也没有用,三极管如果导通5V将直接加到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上,直接导致烧掉光耦,所以电阻是要串在光耦和三极管的支路中,需要计算下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没写完就发出去了
2、光耦看电流大小一般可以用树莓派的GPIOB直接驱动,不用前面加三极管那些,直接串个 ...

感谢您的回复。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用GPIO串联个电阻接电磁阀的二极管正极,然后二极管负极接地就可以了;然后在光耦的后边用三极管来驱动电磁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用GPIO串联个电阻接电磁阀的二极管正极,然后二极管负极接地就可以了; ...

GPIOB不能接电磁阀,是接光耦,也就是GPIOB串电阻后接光耦的一端(根据控制要求高通还是低通)光耦的另一端接地或者3.3V(一般接3.3V,IO低电平有效多,根据需要),光耦输入端就算完了(如有特殊需求另说),光耦的输出端后面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控制电磁阀,此时才用到续流二极管等保护电路。其实也可用直流固态继电器完成你这个电路,相当于把刚才说的光耦+后级驱动电路做了个封装。

网友G:
D3保护二极管要接到光耦的输出端那边才可以起到保护光耦输出三极管的作用.
光耦输出要带一个TIP41的三极管可能才能带得起电磁阀正常工作.

网友H:
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晶体管继电器。

网友I:
光耦输入端应接限流电阻,以保护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