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中断为啥不起作用啊(小白且菜,别笑出声)

楼主(2024-05-1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
sbit speaker=P3^7;
uchar code s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void delayms(uint time){
        while(time--);
}
//T=1/f;T=1ms;有效周期:T/2=0.5ms(57次计数)
void speakers(){
                        speaker=~speaker;
                        delayms(57);//1KHZ
}
void Display(uchar getx)
{

    P3=0x01;
    P1=s8[getx/10];
    delayms(360);
    P3=0x02;
    P1=s8[getx%10];
    delayms(360);
}

void key13(){
        uchar i,j,temp2;
        P3=0x00;
        j=0;
        P0=0xff;
        temp2=0xfe;
        for(j=2;j>0;j--){
                for(i=0;i<8;i++){
                        P0=temp2;
                        delayms(57500);
                        temp2=_crol_(temp2,1);
                        //delayms(2300);
                }
                P0=0xff;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EX1=0;
        P1=0xbf;
        P3=0x03;
        delayms(115000);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n;
  n=n+1;
  if(n==20){
           x--;
           n=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x==0)
           TR0=0;
}

void Interrupt(){
        EX1=1;//外部中断1允许
        IT1=1;//低电平触发
        PX1=1;//外部中断1为高级优先中断
         while(EX1);
}

void Time(){
        ET0=1;//T0中断允许
        PT0=0;//定时中断T0为低级中断
        TMOD=0x01;//方式一:16位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x=60;
        do{
                Display(x);
        }while(x);
        TR0=0;
}

/*
        行列扫描,高四位置1,低四位值0;
        按行扫描,检测行变化;
        行列之间为与关系,按键按下,高地址键值变化
*/
void main(){
        uchar temp,num,s,g,i;
        s=g=10;
        EA=1;
        while(1){
                P2=0xf0;
                temp=P2;
                if(temp!=0xf0){//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ms(1150);//消抖

        //确认键值
        //行扫描结束,若无目标键值,重新赋值P2引脚进行扫描

                        temp=P2;
                        if(temp!=0xf0){//再次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P2=0xfe;//第一行
                                temp=P2;
                                switch(temp){
                                        case(0xee):num=0;break;
                                        case(0xde):num=1;break;
                                        case(0xbe):num=2;break;
                                        case(0x7e):num=3;break;
                                }
                                P2=0xfd;//第二行
                                temp=P2;
                                switch(temp){
                                        case(0xed):num=4;break;
                                        case(0xdd):num=5;break;
                                        case(0xbd):num=6;break;
                                        case(0x7d):num=7;break;
                                }

                                P2=0xfb;//第三行
                                temp=P2;
                                switch(temp){
                                        case(0xeb):num=8;break;
                                        case(0xdb):num=9;break;
                                        case(0xbb):num=10;break;
                                        case(0x7b):num=11;break;
                                }
                //蜂鸣器发声
                                for(i=0;i<60;i++)
                                        speakers();
                                speaker=1;//关闭蜂鸣器
                                delayms(115);

                                P2=0xf7;//第四行
                                temp=P2;
                                switch(temp){
                                        case(0xe7):key13();break;
                                        case(0xd7):Time();break;
                                        case(0xb7):Interrupt();break;
                                        default: break;
                                }

                }
        }
        Display(num);
        }
}

网友A:
void Int1() interrupt 2{
        EX1=0;/************************这里置零代表我进入一次就关闭中断允许了
        P1=0xbf;
        P3=0x03;
        delayms(115000);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n;
  n=n+1;
  if(n==20){
           x--;
           n=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x==0)
           TR0=0;/**************************这里置零就代表定时器停止运行了,定时器计数就不会溢出触发中断了
}

void Interrupt(){
        EX1=1;//外部中断1允许
        IT1=1;//低电平触发
        PX1=1;//外部中断1为高级优先中断
         while(EX1);/***********************这里不是进入了个死循环吗?还是说你只想让外部中断只用一次
}

而且主函数里也没有看见调用定时器和中断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B:
delayms(115000);别的看不懂,这个115000很明显是超过UINT的范围了

网友C:
void Int1() interrupt 2{
        EX1=0;
        P1=0xbf;
        P3=0x03;
        delayms(115000);
}
在中断里卡115秒?实际上只能卡65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oid Int1() interrupt 2{
        EX1=0;
        P1=0xbf;

你看他那个delayms,看起来应该是delayus吧。

网友D:
delayms(115000)那里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