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醛气体传感器模块数据换算问题
关闭

楼主(2024-05-17):
各位大佬好,下面两张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甲醛模组ZE08-CH2O的两个资料说明。我发现彼此数据换算好像说不通,请问是以哪一个为基准呢?

网友A:
应该使用表5,不是表4;因为表5说清楚PPM和PPB的关系(1PPM=PPB/1000);PPM和mg/m3的关系(1PPM=1.25mg/m3)。

网友B:
核实一下它给出的范例,说说哪里解释不通。

网友C:
SF6不是甲醛。

网友A:
表4:
气体浓度值(单位:mg/m3)=(气体浓度高位*256+气体浓度低位)*13.392857
例1:高位为00H,低位为4bH,4bH=75O;
气体浓度值(单位:mg/m3)=75*13.392857=1004.46mg/m3
而实际为0.1004mg/m3
二者相差10000倍

网友A:
表3的正确公式应为:
     气体浓度值(单位:mg/m3)=(气体浓度高位*256+气体浓度低位)*0.0013392857
   例1 ,气体浓度高位是00H,低位是4BH;上式=4BH*0.0013392857=75*0.0013392857=0.1004464275mg/m3